【Mini.58】冷门好管6GV5及帘栅输入放大器

楼主(2023-08-03):
【Mini.58】冷门好管6GV5及帘栅输入放大器

一、简介
今天出场的是6JN6的姊妹6GV5,同样屏耗17.5瓦,参数特性也基本接近,由于有屏帽所以价格更低,可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目录:
一、        简介
二、        封装和参数
三、        标准电路
四、        代用6L6
五、        帘入放大器
六、        帘入栅入混合放大
七、 推挽

有朋友在催促帘入放大器,那就先把6GV5放上来,因为我是玩好了6GV5再玩6JN6的,6JN6的帘入板子还没收到,这俩姊妹花效果应该一样,先整理6GV5的实验资料吧,就从帘入放大开始。

楼主:
五、帘入放大器
1.帘栅输入放大的优点:线性好、不易削波、抗干扰。缺点主要是:所需驱动信号幅度大、必须用阴随器做电流驱动、电路较复杂调试略麻烦。
不过6GV5和6JN6这类管子由于帘栅压较低、帘栅对屏流的跨导较大,所以特别适合做帘入放大,相比6L6、FU7这些具有较大优势。
再加上用晶体管做电压放大和电流驱动,就得到了一个简单易做好玩好声的电路。

2.帘入电路6GV5版

3.实作开声
电路的调试非常容易,只要调节100k电位器使6GV5的阴极电压为11v即可,此时屏流约72ma。输出变压器与6P3P通用。

4.简单听感评价
帘入放大器在听感上体现为声音细腻、动态开阔、背景黑,在以往的6AU5、6LR8机器上都体现了这种特点。我个人认为可以这样概括:单端的声音、推挽的气势。

六、帘入栅入混合放大

楼主:
六、帘入栅入混合放大
帘栅输入放大器的声音干净细腻大气,别具一格,绝对可以和标准接法、三极接法并肩三分天下。金前辈针对这一类行输出管的特点,采用的“超强三极管接法”就是指帘入放大,并认为“出来的声音特别优美,从而满足了音色和技术的要求。”并非溢美之词。
尽管说帘入放大的声音失真小、优美大气,然而我个人觉得相比于栅入单端少点甜味,所以又做了个新尝试:帘入栅入混合放大,供同好朋友品鉴。
1.        帘入栅入混合放大电路

2.        焊板制作

3.        调试方法
板上有两个精密可调电位器,看似复杂其实调试很容易:首先调节W1使帘压为70v左右,然后调节W2使栅压为5v左右,不同管子参数有点偏差,总之使功率管阴极电压为10~11v即可保证正常工作。
这里麻烦的是k170的批次偏差,图中数据是用5G批号的,如果是8F批号的建议把S级电阻(标390欧)换500左右,总之使k170电流为0.8~1ma左右就行。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在栅极稍微给点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在栅极稍微给点负压?

上面的纯帘入和混动两张电路图,其实栅负分别就是-10v和-5v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纯帘入和混动两张电路图,其实栅负分别就是-10v和-5v啊

哦,对,没仔细看

楼主:
4.        其他玩法
这块板子玩法比较多:
按板上元件数值和上面的调试方法,就是帘入栅入混合放大器。
如果把栅极电位器换成5k左右电阻,这样不能调节栅入的信号比例,但是板子调试就很容易,直接调第二栅电压使管子电流到合适值就行。
把栅极电位器调到最小或者直接短接到地,这样就是纯粹的帘栅输入放大器。如果初次接触帘入放大,建议这样做,电路简单调试方便,等对栅入和帘入的声音都较为熟悉之后,再来对比混合放大。
爱折腾的兄弟还可以试:把变压器次级输出信号、或者功率管屏极信号,分压后输入栅极来做负反馈。
——多极管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可以瞎折腾,如 @29BBY 所说:不一定好声,但一定好玩
如果把板上的k170和a42弃之不用,用其他胆管进行电压放大,用电容耦合进来,可以灵活应用。但是mos管的推动建议保留,因为比胆管做阴出性能好太多,而且此级对声音影响很小。
如果直接把信号送入第一栅而不是帘栅,那么,这块板就是纯粹的帘栅直流调节电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板还是很好玩的,可以玩帘入、混合输入,6cm*6cm的一块小板就是一个声道的放大电路。也可以只做末级,和其他电压放大级电路结合,或者只做管子的安装板和辅助搭棚板都行。

楼主:
二、        封装和参数
1.        封装和极限参数

2.        特性曲线

3.        帘栅输入特性曲线

楼主:
三、        标准接法电路
1.        电路图

2.        焊板实作

3.        接线开声
6GV5的声音比较均衡,兼有高音的清亮和低音的厚实,大约处于EL34和6P3P之间,具体的听感难以用文字表述,大家不妨一试。

楼主:
建议大家都试一下帘栅输入放大电路,用JUPTER大佬的话来说相比于标准接法是“脱胎换骨”的变化。而喜不喜欢就要看自己的口味了。
三极管的优势在于好声,多极管的优势就在于好玩:标准、三结、超线性、帘入,可以换着花样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大家都试一下帘栅输入放大电路,用JUPTER大佬的话来说相比于标准接法是“脱胎换骨”的变化。而喜不喜欢 ...

看了很多老外关于帘入的文章,提到的Crazy-drive,就像您电路里,帘栅和栅极同时驱动,这个比例关系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多老外关于帘入的文章,提到的Crazy-drive,就像您电路里,帘栅和栅极同时驱动,这个比例关系怎么确 ...

我电路中用了10k可调电阻,就是为了可以调节比例,至于哪个比例好以自己的听感为准,挑到自己最喜欢的位置。
最大10:1的比例,由于6GV5第一栅跨导约为第二栅跨导的4倍,所以相当于最大10:4的比例。我个人目前初步调试选择大约在12:1的位置。

网友:
这个管子少见,尤其是12个管脚的管座更是不好扎。

网友(2023-09-03):
学习了,TRS文章看到多边也没学会

楼主(2024-02-02):
已经有多位朋友试用6GV5代6L6用了,反馈都很不错。

楼主(2024-04-21):
有位群友做的6GV5推挽,高压用到460v、屏流每管35ma,输出实测大于五十瓦,且音色依然干净通透,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
6sn7放大、长尾倒相+6GV5推挽,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