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无法调节时间,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08-03):
刚通电可以调时间,但过了十多秒就无法调了,怎么转动旋纽都时间都不动,功能按键可以正常使用切换功能,编码器换了还是无法调时间。
显示的时间是可以正常跳动的,淘宝搜不到这款电脑板更换。如何维修?

网友A:
更换晶振试试吧:

宝上有比较接近的拆机件,只是价格不菲,加运费120元

网友:
既然菜单功能选择器已经换过了就看主板了,网上有图。晶振怕是不好找吧!

网友:
还有独石瓷片小容量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晶振试试吧:

淘宝搜了,网上有的是旋转按钮偏右的,我这个是居中的,面板不合用

网友:
我现有的一台正在使用的微波炉10多年前就出现了一个故障:低火,中火,大火,不能调节设定!当年,拆开了,说是【定时器】的问题,但是定时功能正常!

一直使用中............没有管它!

网友:
前几年给人修过一台微波炉,简单说吧,那微波炉本来是电脑板控制的。被前维修者由电脑版控制的,改造成了机械控制,用洗衣机定时器来控制微波炉的操作啦!

网友B:
首先,要表述清楚故障现象。
时间不能调节?什么时间?时钟?还是微波工作时间的设定?
笼统几句话,叫人家怎么回答你问题?问东答西?^_^

网友:
已知,按键可以按出某些菜单出来。
你叫人家更换晶振?
懂不懂单片机工作原理?还是为了赚积分而回答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表述清楚故障现象。
时间不能调节?什么时间?时钟?还是微波工作时间的设定?
笼统几句话,叫人 ...

请教一下,我家的按钮都正常,就是旋钮选时间的时候不灵敏,看运气了,多试几次或十几次就可能选出较长的时间,这个啥情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我家的按钮都正常,就是旋钮选时间的时候不灵敏,看运气了,多试几次或十几次就可能选出较长的 ...

将旋钮组件拆下来,WD40或者无水酒精浸泡清洗,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表述清楚故障现象。
时间不能调节?什么时间?时钟?还是微波工作时间的设定?
笼统几句话,叫人 ...

是加热时间不能调,时钟可以正常计时的

网友:
还是喜欢机械控制简单好用故障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加热时间不能调,时钟可以正常计时的

这样一来,重点检查调节部件本身以及它所调节的信号是否顺利到达电脑块。
看主题帖子描述,与时间有关,重点检查对应线路中的电容器,是否有损坏。

网友:
微波炉 用来3年以上出现故障 很多是键控部分的下拉电阻 阻值变化大导致的问题 用无水乙醇清洁一下电路板  换一下按键试一试(最好用 欧姆龙 松下 的防水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