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射频率MOSFET 国产替换型号

楼主(2023-08-04):
在维修中遇到了MACOM公司生产的 MRF157 射频管,买了拆机的替换 不有解决问题,想求助专家知道是否有国产替换型号吗,  非常感谢知道的老铁支持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国产的射频机也不是用国产的?

是的。
除了特殊年代的老军机,电视发射机,九十年代以后,几乎都不见国产射频功率管的身影了。
而且国产射频功率管,基本上都是3DA系列的双极性晶体管,基本上没听说有MOS管,就算仿制的也没听说有超大功率的MOS射频功率管。
包括现在的全固态电视发射机,也都是用的BLF系列的场效应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理解,例如:电视台30KW的发射功率是怎么实现。功率管并联?

不是功率管并联这么简单。
功率合成。

说简单一点,有线电视的分支器,功分器,原理知道吗,如果功分器反过来用,不就可以使功率叠加了。
当然kW级别的功率,有线电视的功分器肯定承受不了,但原理是一样的。
4个相同2.5千瓦功放单元,功率合成后,可以输出10KW的功率。
中波发射机有32个功放单元,功率合成。

网友A:
国产的射频管还是算了吧!
型号少,价格高,难买到,还容易坏。当古董收藏还可以。
老老实实找原型号拆机管,或是找三菱参数相近的射频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射频管还是算了吧!
型号少,价格高,难买到,还容易坏。当古董收藏还可以。
老老实实找原型号拆机 ...

请问国产的射频机也不是用国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除了特殊年代的老军机,电视发射机,九十年代以后,几乎都不见国产射频功率管的身影了。
而且国 ...

一直不理解,例如:电视台30KW的发射功率是怎么实现。功率管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国产的射频机也不是用国产的?

我单位的一种无线电台发射模块是用三菱的射频模块,据厂家说换过用MOS发射管和其他的发射管,故障率高了很多,没办法又换回用三菱的射频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功率管并联这么简单。
功率合成。

谢谢。增长知识了,

网友:
再大功率  可以上电子管

网友(2023-09-03):
第一次听

网友:
对射频发射类产品,还是很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