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差别,电子制作之巧用白炽灯监察三相电热水器缺相

楼主(2023-08-04):
(图片)

网友:
一相电热管短路,灯泡over,也就不亮了

网友:
很古老的方法了吧?40瓦的灯常亮很烦人也耗电。不如装个相序保护器或像保险丝座一样,装个发光二极管简单

楼主:
电热水器烧水,要烧多久?40w白炽灯指示缺相故障又能亮多久,又耗多少电?^_^

楼主:
一相电热管短路?对哪里短路?灯泡Over,怎么个Over法?

楼主:
有些坛友,总以为三相电Y型接法,中点不是零电位。唉……~

网友:
你这个要实现是要有条件的,首先必须是星形连接,其次还要在中性点取电,需要对热水器进行拆装(改装)。无法实现无损改装。

楼主:
无法实现无损改装?只能说你不够灵活~

网友:
这个,这个,楼上说的对

楼主:
湖南,民间有句俗话:师傅,坐在你心里,你会胀死去~

网友:
装个漏保就可以了,电热管烧坏不说百分百也差不多会漏电。

网友:
楼主的电路没问题,电热管开路的多短路的极少,电热管都烧了还在呼个灯泡吗?灯泡亮了比较明显,也可以用发光管串电阻的方法代替灯泡。

网友(2024-02-27):
挺好,电路没问题,几十瓦的灯泡也不是问题,又不是经常亮,而且亮度高更容易识别

网友:
要是我就把灯泡换成报警器,一旦缺相哇哇叫,你不处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