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三极管输入脉冲信号,三极管Ic信号是怎样的

楼主(2023-08-04):
看附图,一个开关三极管输入脉冲信号,三极管Ic信号会是怎样的。如果管子后面有电感接着,三极管Ic呈线性上升,没有电感呢,情况又是咋样的。

网友:
理想特性输出就是输入*放大倍数,就是和图右的一样把坐标系里vi改Io就是了。电感电容就在上升下降沿画曲线

楼主:
不是的。这是从某教材上截下来的,说是类似C类放大器输出那样的断断续续的正弦波。没弄明白为啥是那样

网友:
激励级是什么波形?

楼主:
就是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