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3AD6单管功放电路图

楼主(2023-08-04):
现在有管子但缺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老者您有电路图吗?我是个新手不懂pnp的放大电路

您好!单管功放的电路都是从这个基础电路衍生出来的,虽然简单,但各元件数据及变压器都需要根据供电电压,输出功率,输入信号源等条件来计算。晶体管甲类功放,如果设计和制作得当,音色不亚于胆机效果。

楼主:
双管也可以

网友B:
这个是双管的:
全锗管5WOTL功放

求一个用3AD6的OTL功放图

【出自:矿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双管的:
全锗管5WOTL功放

我现在就只有两个3AD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双管的:
全锗管5WOTL功放

那个我现在做不了

网友A:
单管用普通甲类单边,双管用乙类推挽,电路可平常,变压器要计算。

网友:
3ad6是锗管,最大甲类只有2瓦,输出功率小点,加大散热片最多4瓦多点。

网友:
单管 ,我估计要想效果好,得弄个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管用普通甲类单边,双管用乙类推挽,电路可平常,变压器要计算。

这位老者您有电路图吗?我是个新手不懂pnp的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单管功放的电路都是从这个基础电路衍生出来的,虽然简单,但各元件数据及变压器都需要根据供电电压 ...

谢谢了!明天试试

网友:
在《晶体管收音机(三)》,也就是俗称的红宝书中有一个1w功率接续器就是用的3AD6,9v电源电压,带输入输出变,电流调到200~300mA,书不在身边,否则上照片与你。你找找这本书吧!

网友C:
楼上坛友提到的内容,拍得不太好,见谅

楼主:
我用npn的电路把供电反过来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坛友提到的内容,拍得不太好,见谅

我搞了一下用npn的电路发现把正负对调也可以用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C:
楼上坛友提到的内容,拍得不太好,见谅

这个电路音质咋样??

网友D:
去《晶体管与集成电路》板块看《锗5W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晶体管与集成电路》板块看《锗5W功放》

电路没问题,感觉用0.21的线绕那么多圈窗口够呛,(好像是EI35 铁芯舌宽10mm,叠厚15mm)。

网友:
我不是泼冷水啊, 这类电路最麻烦的是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自己制作的话要考虑喇叭阻抗,用什么铁芯,计算圈数,线径等等。要不要借个自动绕线机?我年轻时的排线技术就差,绕组像个金字塔。现在更不行。

网友:
再配一个DD01就可以了

网友:
锗管截止频率低,耐压低,个人觉得效果不会好,加输出变压器成本高,一个高质量的输出变压器制作成本可能超出一台集成功放的成本。

网友:
楼主要单端电路,一路下来都跑题了吧。

网友(2024-03-15):
有好多有用的资料啊,仔细看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