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来请教 豆浆机 问题

楼主(2023-08-04):
先说下基本电路:主回路,俩继电器分别控制加热管和电机
                        传感器,长短俩探针,加热管外壳是公共端
                        控制部分,传统变压器给疑似单片机供电
                一直使用自来水的、板子有三防漆所以没仔细检查、
-------------------------------------------------------------------------
故障:    原本正常,某天早晨按键失灵,完全不工作。这时断电测长电极对公共极5k 欧左右、短电极对公共30k左右。  小弟看了看觉得探针变压器不太可能损坏,怀疑控制板。
             遂网购一通用主板换上,现在的情况是开始5分钟加热正常,电机工作几秒后停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观察了半小时既不加热也不打浆。机器还是有电的,证据是提起机头蜂鸣器响
-------------------------------------------------------------------------
疑问        :        哪里出问题了,哪里能出问题?完全没思路了,请万能的坛友给支个招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机是不是有保护?

网友:
断开豆浆机电源 用手旋转打豆桨叶 是否旋转正常 若阻力大 可能电机密封部位或轴承有问题 电机工作几秒停止 要排除过载和局部短路 而排除局部短路 有的人在无仪器时 靠嗅觉和视觉经验也能准确判断

楼主:
报告,板子原来是塞在电机轴端的,今天扯出来5-6公分后 正常工作了,可能是碳刷火花的干扰?太神奇了。谢谢楼上各位,完结。

网友:
楼上运气不错

楼主:
碰到这种玄学故障还算运气好?今天还是这样,原因不明,我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