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短波收音机怎么统调

楼主(2023-08-04):
我一直不喜欢短波,短波电台经常改变频率,业余爱好者不好统调。我的疑问是:没有高频信号发生器的情况下,怎么统调?有高频信号发生器,又怎么统调?

网友A:
拿普通的超外差收音机来说,中频部分和中波一样。

短波要么拿已知电台,要么用高频信号发生器喽。不过短波一般不做三点统调,二点就够了,也基本三点不了。

无高频 信号发生器的话,难点可能是镜像频率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普通的超外差收音机来说,中频部分和中波一样。

短波要么拿已知电台,要么用高频信号发生器喽。不过短 ...

是呀,没有高频信号发生器的情况下,很难调。不像AM和FM,有电台作为基准。我个人感觉,超外差的镜像现象,在短波特别突出。

网友:
你有频率计也行。

只有万用表加螺丝刀,难度就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