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202T早期机型拆机图

楼主(2023-08-05):
德生R202T老版本拆机,供欣赏参考,此机samsung芯片,我认为和索尼CXA1691是同类型等级的芯片,喇叭直径57mm,机身体积比R9702稍小一圈,声音还不错,后续的202版本喇叭缩小到45mm,声音就没那么好了,接收性能调频一般,中波还可以,单芯片的收音机性能不能和带调频头芯片的机型比较。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此机波段开关有三个档位,AM、FMTⅤ、FMDX,其中FMT∨档声音太小了,于是拆机研究……

楼主:
简单绘了一张R202T波段开关线路图,貌似发现FMTV档位时为什么声音小的原因了,有些1691芯片收音机调频时声音小可能和电路中电阻值有关,电阻我没标序号,一般是在芯片的①脚附近,常规电路没有这只电阻连接高频地线的,感觉德生厂家独特一些,选用的阻值我发现也有不同,有时候10k欧,而R202T此机是2K欧。但愿是这里的问题吧,改天有时间再折腾了。

网友A:
14.20元包邮整了一台R202,图片中上面的,喇叭确实是小的:

德生R202和德生R202T的芯片一般是反着安装的,多数看不见型号,这个比较特殊,并且板子上标识是R201?
芯片多数是CD1691或者CXA1191,韩国三星的就是KA22425。

============================================================
借鉴一下德生R-201T的资料,波段控制应该是芯片的15脚吧

网友:
202T早年的版本有T1后期的都省掉了,导致选择性变差,遇到的话最好补上。

网友B:
FMT∨档声音太小了------模拟 T∨ 信号2005年就停播了,你那里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T∨档声音太小了------模拟 T∨ 信号2005年就停播了,你那里还有?

202T可以看作是FM档,增加“FMTⅤ”印刷字体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因为频率波段范围64~108就已经包含了TV伴音CH2~5频道在内,现在实际情况现在是模拟电视频道停播了,有个时间差呀,在当时是有电视伴音的,现在肯定是没有啦收不到了。FMDX档信号强些,两个FM档的设计我觉得是好的,可以多个选择,防强台过载。现在的问题是FMTV档声音太小了就不正常了,和其他的两个档位声音落差太大,每次换档位都要调整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20元包邮整了一台R202,图片中上面的,喇叭确实是小的:

德生机型众多,有些稍稍改变元件参数又是另一款机型了,有的电路板延续使用的。

楼主:
再发两张R202T照片,中波磁棒天线后期版本的要短一截,这个要长一些,同时回复4楼的矿友,此机455kHz滤波器旁边有中频变压器的,照片上黄色的就是。

楼主:
把连接波段开关的黄色导线断开,FMTV档的音量上来了,基本和FMDX,AM波段的音量持平,是2K欧电阻的问题,看色环并测量电阻没有变值,或许是电阻用错了,下一步调整到合适的电阻值,音量稍稍比FMDX档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202T为am/fm两波段,为学生听校园广播设计,特点是小巧,特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02T为am/fm两波段,为学生听校园广播设计,特点是小巧,特省电。

确实非常省电,小电量就能嘎嘎响,电池榨干机。

楼主:
增加一只10k的电阻解决了,FMTV档声音稍稍比FMDX小一点,完美。

楼主:
不能直接改2K位置的电阻,有的1691机子能改,有的不能改,二极管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看看我的R202T,感觉是假货,喇叭才35毫米。

网友:
这个收音机之前都是按个卖,现在按堆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