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遥控功能不能用

楼主(2023-08-05):
测接收头,按遥控有电压变化,待机信号没有变化,按键面板有部分失效,拆掉按键面板,补焊大块都不行,遥控器对其它电视有效。

网友:
检测一下电视机待机电源电压值。

网友A:
你就说电视不开机,对吧?
这样的话未必是遥控器问题,电视机主板要检测了,首先是电源,然后是开机电路包括CPU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说电视不开机,对吧?
这样的话未必是遥控器问题,电视机主板要检测了,首先是电源,然后是开机电路包 ...

现在是开机状态,遥控不关机,只能手动关,无信号必须马上关机,不然自动关机,开不开了。

网友:
漏液了吧,我的夏普遥控就是这样,待机不启动确实麻烦点

网友:
自动关机,开不开了------和遥控器的关系应该不大,更像是二次开机电路的问题。

漏液了吧-----不开机和漏液 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极有可 能是电视主板或电源板CPU 供电出问题,细检查可能事半功倍。

网友:
有的机器的原始设计就是手动关机后遥控开机就不行了,只有手动开机,CRT见过,液晶也有。

网友:
我有一个遥控失效维修的实例,仅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44169&extra=

网友:
  维修过三菱空调遥控失灵的故障,上一个维修工将接收板拆来给我换遥控接收头仍不能遥控。我将主板和遥控接收板拿来检修,通电后对着接收头按遥控器,用逻辑笔测试接收头输出端子,逻辑笔的灯闪烁,但CPU遥控信号输入端不闪烁。发现接收头到CPU串联的电阻焊接不良,处理后再用逻辑笔试验CPU遥控信号输入端,灯闪烁了。可是到用户家装好,用三菱遥控仍无法控制。最后,用户说明遥控失灵后新买了三菱专用遥控器。
换回原机遥控器,遥控功能一切正常。

楼主:
长虹SF21399电视,原来买时是RY-55L7遥控,用了几年能用。现在不管用了,用万能遥控可以了。

网友:
租房的空调,发现遥控开的用手动关不了,能关送风、栅格门,但压缩机还在工作

网友(2023-09-29):
先换电电池,再洗遥控器。

网友:
将本机按键都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