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的输出口有短路保护吗?请问高手。

楼主(2023-08-05):
如果电脑声卡的line out 输出口短路,会不会烧毁声卡?烧毁电脑?

声卡输出口允许直接接4欧喇叭吗?

有确切依据吗?(规范啥的)

网友:
line out 输出口短路,应该不会烧毁声卡,更不会烧毁电脑。
输出口没有直接接过4欧喇叭,但接耳机(不记得是32ohm还是多大)没事儿

网友A:
我这华硕老虎卡输出端有短路保护,有次调试胆机把高压碰到了声卡输出端,结果左声道没声了,检查后发现输出端接了一个零欧电阻被烧断了,没这个电阻估计输出集成块就完了

网友:
声卡内部肯定是运放输出的,运放的设计99.9%都有限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华硕老虎卡输出端有短路保护,有次调试胆机把高压碰到了声卡输出端,结果左声道没声了,检查后发现输出 ...

华硕的脑瘫设计卡我坏过三个

楼主:
声卡输出是集成在声卡主芯片上,还是单独的功放芯片类似TDA2822, 还是两个三极管9012、9013对称互补输出?
电路板上另有保护元件吗?

如果是单独功放集成块输出,应能看出型号,然后有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