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认知问题续

楼主(2023-08-05):
既然天线收集了所有能够接收电台的信号,一般通过LC调谐电路选择所需要的电台然后再检波,那为何只用一个二极管和天线连接直接进行检波却只能检出天线上所有电台其中的一个?

网友A:
刚在另一个帖子里回复了。

你看看,那些只用一个二极管的,是不是对天线的尺寸,地线有要求的。你试试是不是如果天线中间加一个线圈,或者调整了天线的地面的距离(另一端接地了),收的台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在另一个帖子里回复了。

你看看,那些只用一个二极管的,是不是对天线的尺寸,地线有要求的。你试试是 ...

那既然这样,天地线自身也是一个LC电路,有一个谐振频率,那为再加一个LC调谐电路,相当于并联了一个LC,那么并联的后的谐振频率是否会受到天地线固有谐振频率的影响?有的话,这个影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既然这样,天地线自身也是一个LC电路,有一个谐振频率,那为再加一个LC调谐电路,相当于并联了一个LC, ...

有影响,并且还很大。

但是是超频率高方向,还是超频率低方向,就不好说了。我不会分析。一般来说是拉低,因此天线在接入LC回路的时候,要么过小电容隔离,要么抽头,要么电感耦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既然这样,天地线自身也是一个LC电路,有一个谐振频率,那为再加一个LC调谐电路,相当于并联了一个LC, ...

天线和地线组成的LC回路,Q值不高,你再接入一个高Q值的调谐电路,就会把原先的压制掉,或相互影响,能力强的起主要作用.....

如果只有原先的天地线+检波,那么,在这个天地线的回路里,能感应到能量最强的那个频率,就起到关键的作用....

能量小的,或不能谐振达到开通二极管的,就被排除掉了(当然也有相互调制少量钻入的)....

就像10个人说话,大声、能量足的,耳朵就最容易收到,小声的也可以听到,这就要耳朵的分辨加上大脑的识别了...

但很小的声音要在大声的嘈杂声音里,分辨出来,除非你把话筒放在他嘴前,再经过扩大机的放大推动喇叭.....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答案吗

即:选择需要的频率,加以放大,最终为了收听清楚;

那些不需要的,经过选频LC就被压制了,低频的被L短路,高频的被C短路,合适的留下....

如果先检波,所有能进来的都进来了,即:把所有人的声音都接收再放大,还不是和原来一样?如何能突出某个人的声音?

相比 递个话筒到他嘴边再放大,你觉得那个更合理?

当然,实践胜于雄辩,很想听听你”先检波再选频“的收音机,你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颠覆认知问题续,你这个是发帖大户吧?为了发帖而发帖吗?不能集中作讨论吗

网友:
在一定距离内与·LC谐振频率相同的·发射电台只有一个吧,所以你只能听到一个电台,当然也有例外同频率发射台也有几个的,就同你听过的锣鼓音混合!

网友:
一段固定尺寸的室外天线。就相当于一个固定的电感。这个电感和其分布的电容,就确定了他的中心谐振频率。在这个天线接收的电磁波信号中,靠近天线固有中心频率的信号就比较强。两边的就逐渐的减弱。所以可以通过修剪天线的长度来选择要接受的电台的信号。也就是说靠近天线固有中心频率的信号比较强,声音比较大。

再有就是电台的信号比较强。虽然它的频率不在天线的固有中间频率上,但是信号强,声音也会大。因为室外天线的Q值都比较低。选择性很平坦,不尖锐。

网友:
70年代初,装了一个天地线和一个二极管的收音机,本地两个台,一个是810kHz强台,一个是1350kHz弱台,完全没有一点串台,也就是完全听不到1350kHz台。

到晚上11点半,大概是810kHz转播中央台对台广播(810kHz晚上11点已停播),此台音量完全与810kHz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调谐选频回路应该是所有电台信号?电台信号强弱决定了那个台把?

假如检波效率足够高,理想状态,那所有的电台是否同时出现?

网友:
但凡装过这样矿石机的都知道结果,不知颠覆了啥认知了?耸人听闻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