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波的频率范围

楼主(2023-08-05):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曾经做过一台四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用的不是套件,零件实我自己凑的,没用覆铜板,就是找了一块当年课桌面的贴皮,打孔后原件插上背面用铜线焊接,电源是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直接用,电压5V多一点,也没有稳压电路。也没有外壳,
收音机也没仔细调整,反正是响了,仍在桌子上天天瞎听。
低频段感觉没什么异常,高频感觉不对劲,单联转过100度以后收到了一些应该是短波才能收到的电台,用其他的商品收音机都收不到。

是不是我的收音机的频率范围不是505-1605KHz,感觉更宽似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网友:
中波的直放机的接收靠天线线圈和可变的谐振选频,这种现象也不少见。还晚了,明天而聊。

网友A:
天线线圈和可变电容的谐振选频,决定了接收电台的频率。线圈的电感量在中波低端频率处被固定,高端的频率就决定于可变的最小容量和分布电容。如果采用容量较大的可变电容,天线线圈的电感量就相应较小。电感量小的线圈的分布电容也相应较小,有的可变电容由于结构上的原因,最小容量也很小。如果没有微调电容补偿,天线线圈和可变最小电容时的谐振就在短波范围。
以360PF可变为例,低端520K需260uH的线圈配合;高端1650K须36PF电容匹配。如果没有微调电容补偿,又如果可变的最小电容也很小,以10P计算,LC的谐振选频就在3.12短波处。这些都可以理论计算得出,但公式很迷惑人,往往不少的理论大师,就是用不知可否的复杂电学公式来忽悠,得出与常识相反的结论。推荐一个小工具《LC震荡频率计算》,并贴上计算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线圈和可变电容的谐振选频,决定了接收电台的频率。线圈的电感量在中波低端频率处被固定,高端的频率就 ...

这种中波机收到短波台的现象,也能出现于超外差收音机,在天线LC失配的情况下,接收到中波振荡的二次谐波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线圈和可变电容的谐振选频,决定了接收电台的频率。线圈的电感量在中波低端频率处被固定,高端的频率就 ...

您这水平比我高出十万八千里呀,我只能是看图把零件焊上,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水平比我高出十万八千里呀,我只能是看图把零件焊上,谢谢您的指导

您过奖了!我只是折腾得多,走的弯路也多,才有了正常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