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给空调加液后感觉花钱加液基本不靠谱

楼主(2023-08-06):
一台三菱电机的柜机,一零年前后移机加过一次液,但那次加液我是极不放心的。因那段时间几乎不用,所以就不再关心了。依稀记得,那次加液是过量的,工作电流也是超标的。
现在有点时间自己去折腾,就是那种不懂也敢干的人回来了!
开干前先看了一下机器的工况:R22,低压管静态平衡压9个压,工作时低压管6个压,实测功率2900+(额定功率2350W),进出口温差7度。显然,多加液的嫌疑成立,制冷效果很差。
询专卖店师傅,回答说只要制冷就行了,没啥弄头的。问服务热线,说只能上门看了再说。问了个寂寞!万一上门来说出冷正常,不用修理,收个上门费走人我还不乐意呢。
基于加液多和对雪种质量的怀疑,我实际已经在着手自己彻底换液了。
巨化R22、电子秤、压力表、切割扩口工具等准备妥当后,稳稳地开干了:先放干净机器中的雪种;拆下铜管按实际长度切割扩口,重新包扎;扫气排空(得耐心细致确定排尽内外机管线无空气);称重、开机、按机器标注加液准2.2KG;加液过程中观察功率计机器功率逐渐增加,加液停止时,功率妥妥地落在2300W附近。看到铜管生露、结霜、露水的过程,注意到外机风扇出风温度越来越高,喜悦由心而发。
加注结束,测量内机出风温度情况,开机20分钟,进风口温度26度,出风口温度11度,温差15度,移机前也没有的好工况!
一次实操,说说感悟
因为要动手,必须得做点准备,因此也看了网上很多维修视频,才发现,上门维修的师傅,要么浆糊,要么凭经验,要么不懂,几乎没有一个师傅照着定量加注这个路子去操作的(410的师傅除外),难道他们不懂定量加注才是保证空调能效比的唯一手段,不懂只要不定量,空调花费同样多的电制不出那么多的冷量来?所以再想想空调维修的师傅们,大热天挥汗如雨不容易,几百维修费也理解,但即使做不到定量,也别把凭经验加液说得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空调全排空加液都不愿意按定量来,要对得起这些傻傻地信任你的用户啊。

网友:
现在的安装工极其不负责任。你看这次刮大风,有多少空调外机被吹下来,他们竟然连固定螺丝都不上。
还有加氟,现在有的是易燃易爆的,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样确实准确,但是全国都这么干的话,臭氧层早就没了,我自己空调移机4次了,每次都是按规程回收 ...

总体感觉,人类使用空调对臭氧层破坏、造成温室气体效应上都是有原罪的,所以现代文明人都要有在享受“科技”带来快感的同时,要有对自然破坏的歉意自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干最好,毕竟外行人最多是一知半解,对里面的很多风险是不知情的,也不懂到底有 ...

说的也是。人人防骗,骗子就饿死了;人人动手,师傅就饿死了。不过也不用担心,DIY再厉害也饿不死师傅的,只要刀不快,DIY就少了一半!至于风险啥的就不用我们操心了,谁动手谁担责,再说普通电器修理也不是难事,DIY高手能力胜过师傅的多了去。

网友A:
说实话,这样确实准确,但是全国都这么干的话,臭氧层早就没了,我自己空调移机4次了,每次都是按规程回收制冷剂后再添加一点,安装时,不用抽真空,先按照说明书的方法用制冷剂替换,再在两个阀门关闭的情况下给室内机充压放气一至两次,就能保障制冷剂纯度了,至于充的量,一是靠压力,就是运行时的两管压力,再就是看运行功率,双管齐下,没什么问题

网友C:
连抽个真空都省略了,定频空调现在厂家的说明书都介绍用排气法,(松下)
这是中国按装工都是用排气法,外商只能入乡随俗

变频开始安装工也是排气法,只是水气不排日久效果太差要返工才抽真空。

国人文化就是这样, 安装工不懂的也不少,懂的也不会按标准去认真做

空调制冷用户没法检测制冷量,只能手感冷风,比其它家电更好忽悠。

网友:
吾不懂制冷,感觉楼上是高人。

网友D:
自己没有基础设备折腾下来成本也不低。

网友E:
那是维修工,不负责,或者说是不思进取,一说空调效果不好,上手就加制冷剂,也不监测压力,电流,和出风口温度。
另外:现在的空调已经普遍使用R32的制冷剂,易燃易爆,必须规范操作,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严重事故,
所以非专业人士,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是维修工,不负责,或者说是不思进取,一说空调效果不好,上手就加制冷剂,也不监测压力,电流,和出风口 ...

我这里,就有一名空调安装工被烧伤,还挺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没有基础设备折腾下来成本也不低。

哈哈哈,纯粹在这里说说。在这里转悠的,谁不是有问题就手痒的、想显摆能干的、想省钱的、化多少都义无反顾的人啊。

看看我这次加液的成本:
氟液巨化6.8KG,175元
电子秤                     66元
割刀扩口器             45元
压力表                     20元
保温管                     15元

从花费看还是很少的,请个师傅,加这么多液,估计得5、600了。更关键的是,你无法要求师傅做很细的活,做出的活有的实在看不下去。
当然,还有未用完的,堆一边是有点碍眼,但至少下次还能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就有一名空调安装工被烧伤,还挺严重的。。。。。

没错,目前国内变频空调普遍使用的二氟甲烷R32,易燃爆,没能力尽量少碰。另外也得注意,碰一个毛头师傅弄错问题了,你作为雇主,是否能免责脱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维修工,不负责,或者说是不思进取,一说空调效果不好,上手就加制冷剂,也不监测压力,电流,和出风口 ...

那天看一视频,维修工大言不惭说修空调每次都会多出很多螺丝装不回去,囤积起来还能卖一笔钱,沾沾自喜的。
这样的师傅拉低了修理队伍的素质,谁放心给他修电器啊。
另外也在想,这些人缺心眼吗?人家拍视频都是在宣传自己争取客户的,你拍个视频是搞笑是败坏自己名声的吗?

网友G:
我给一个宾馆修了几年空调,这宾馆的头看我弄着挺简单的,就这点工具,宾馆自己就买了一套充氟工具叫宾馆职工自己干,没想到干出瘘子。把压缩机楞给充炸了,压缩机的接线柱炸出来了,把人炸伤了。后来又找我去,一职工和我说了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给一个宾馆修了几年空调,这宾馆的头看我弄着挺简单的,就这点工具,宾馆自己就买了一套充氟工具叫宾馆职 ...

他们经理也是搞笑的,要鸭子都能上架,还有修理队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抽个真空都省略了,定频空调现在厂家的说明书都介绍用排气法,(松下)
这是中国按装工都是用排气法,外 ...

抽真空是个规范操作,相信维修师傅都知道的,但很多的就是懒啊,带了真空泵嫌麻烦不用的,要用也只抽个3、5分钟意思意思的,真的无语了。开价这么狠,干活就不能认真点吗!
坛里很多DIY达人、高手,干起活来真比一般师傅会高上几个级别,只是没有以此维生罢了。真的看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