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输送音频效果比较

楼主(2023-08-06):
前几年买了5.1版本的蓝牙,用手提电脑蓝牙输送音频,到蓝牙(模块)接受,有线连接功放
一直在偶尔卡顿的现象
最近用手机作为音源,蓝牙输出 ,无卡顿现象
是否说明手提电脑的蓝牙输出设备版本低?

楼主:
电脑设备名称        LAPTOP-ULRS9D2Q
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5-1035G1 CPU @ 1.00GHz   1.19 GHz
机带 RAM        8.00 GB (7.71 GB 可用)
设备 ID        09950794-37BB-48B0-ABCA-76BDBDAE24E2
产品 ID        00342-36129-84822-AAOEM
系统类型        64 位操作系统, 基于 x64 的处理器
笔和触控        没有可用于此显示器的笔或触控输入
版本        Windows 10 家庭中文版
版本号        21H2
安装日期        ‎2021/‎4/‎16
操作系统内部版本        19044.3086
序列号        LRX01NRW
体验        Windows Feature Experience Pack 1000.19041.1000.0

楼主:
手机版本:

网友:
试验过,笔记本比手机卡顿的几率要高,与笔记本放置的位置等也有关系,总之不如手机连接的顺畅。曾经更换了笔记本蓝牙模块,效果改善微。也许与驱动等有关……
目前还没有找一台新的笔记本试试。

楼主:
蓝牙版本:

网友:
我用了多年的hp笔记本连接蓝牙从没卡过,手机也没卡过。蓝牙接收模块是QCC5125。

网友A:
与蓝牙发射器的兼容性有关,在电脑上usb外插蓝牙很容易断联,手机和电视盒从来不断,而且特别稳

网友:
  用电脑自带的蓝牙传送音频比较麻烦,效果也不好。我花20多块钱买了一只带液晶显示屏的USB蓝牙音频传输器,插在台式机上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蓝牙发射器的兼容性有关,在电脑上usb外插蓝牙很容易断联,手机和电视盒从来不断,而且特别稳

  我用这种USB蓝牙发射接收器插在台式机USB口上,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我16GB内存的至强也偶尔有可以察覺的卡頓,這是時分設備無法避免的毛病,跟蘭牙傳輸時的緩存大小也有密切闗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