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科车机收音灵敏度低,请问: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3-08-06):
德科车机FM收音灵敏度低,强台还可以,就是立体声灯闪烁,弱台基上是杂音,自动搜台只是一个强台能自停。请问:是不是鉴频中周问题(鉴频中周内有电容),还是高放部分问题,如何判断。谢谢

网友:
伊拉克来的?这么老旧没法修了,扔了吧,新的又不贵

网友:
鉴频中周的电容器应该是失容

楼主:
这机器原来VT电压为零,更换电阻后电压变化,就是灵敏度低。我业余条件下无扫频仪,只有示波器,如何调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原来VT电压为零,更换电阻后电压变化,就是灵敏度低。我业余条件下无扫频仪,只有示波器,如何调中周

没有仪器很简单,凭感觉。找一个低端的调一下中周,调到收音最响,再找一个高端如法调整.....反反复复调到自己满意为止....

楼主:
鉴频中周4334,请问电容大概是多少?谢谢

楼主:
我拆下测容量是56pF,请问:是不是鉴频问题?还可能是其他原因?

楼主:
我拆下测量为56pF,请问:是不是鉴频问题?有没有其他可能?谢谢

网友:
车机便宜几十一个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