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达人帮我推荐一款性价比高、质量稳定的2T固态U盘。

楼主(2023-08-06):
好几百块大洋的贵重物品,选择困难症、纠结体。
我现在需要一个2T容量的大U盘,用于存放大量的课程视频、电影电视、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电子文档。
使用平台有windows电脑和安卓手机。我已有安卓手机的OTG转接线,所以选择通用USB口的u盘即可。
要求U盘接口是USB3.1、USB3.2标准。
U盘这玩意儿,品牌厂家太多,鱼龙混杂,水也比较深,买到不对的,一两年就不能正常使用了,要么读写速度极慢,要么丢数据,要么乱码。所以还是来请达人指教。
以下是我最近在某宝看好的型号,价格倒是便宜,但非主流品牌,不敢轻易入手。

网友:
还是买个靠谱的M2固态加个靠谱的硬盘盒子比你发的这种山寨玩意强多了

网友:
固态移动硬盘靠谱

网友:
某宝大容量便宜U盘都是扩容盘,只能显示容量,实际存不了什么东西。何不试试M2固态硬盘转USB的硬盘盒呢?如果要买成品而且在乎可靠,那就三星T7呗。

网友:
这种所谓的固态U盘都是杂牌,大厂好像没有,风险极大

试想想,即使M2的规格,性能好的发热量都很大,更别说U盘大小要达到M2速率发热能抗得住吗

网友A:
在某购物平台上看到一个27块钱的1T TF卡,我就想,这客服得多强的心理素质才能胜任啊!
建议楼主听楼上的建议,买个M2的SSD,买个可靠的硬盘盒,硬盘盒直接带C口对C口的线,不用转接卡。
现在的SSD真便宜。

网友:
硬盘盒挑好的,散热要强,最好带小涡轮风扇,nvme固态发热不是盖的

网友:
既然想要质量好的、稳定可靠,那就直接整个大牌子的移动硬盘吧

网友:
楼主是要 U 盘还是移动硬盘?你发的图第一个是 U 盘,第二个是移动硬盘。

如果一定是 U 盘,这玩意 2TB 好像就没有主流厂家的,假货宝上的玩意你敢买就买,也不需要问了;要靠谱起码找二手东,上边还真有一个

我以前也推荐过,不过事先说明我只是推荐:因为平台,不是因为这个东西 我没有这种需求所以不需要买,不知道咋样,希望你们买了之后上来评测一下。

如果可以是移动硬盘那干嘛选杂牌呢,二手东上一大堆 2TB 主流品牌移动硬盘啊,

当然嫌贵的话可以用楼上几位坛友的意见,买个 M2 硬盘盒,买块 M2 硬盘插上就是一个移动硬盘了,现在 M2 硬盘那么便宜,可比买一个主流品牌的移动硬盘便宜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某购物平台上看到一个27块钱的1T TF卡,我就想,这客服得多强的心理素质才能胜任啊!
建议楼主听楼上的 ...

楼主找的 2T U 盘要 900 软妹币,可不便宜,比 2T M2 硬盘贵多了

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直接 C 对 C 最可靠

网友:
一两年就不能正常使用了,要么读写速度极慢,要么丢数据,要么乱码
++++++++++
不考虑闪存质量甚至直接就是扩容盘这种问题,正常情况下,长期写删的高速 U 盘出现掉速是闪存擦除机制导致的,我们用在电脑主机内的固态硬盘也有这个问题,没有太好解决办法:我曾经为了测试硬盘掉速往里面写了近满的数据,然后为了恢复速度用 diskpart 擦零擦了一天

网友:
买个大品牌的NVME SSD,再买一个NVME转USB,更靠谱。大品牌的NVME的质保时间还长久。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宝贵意见。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对于需要长期保存的数据不要用固态硬盘,除非你定期备份到机械盘上,固态盘有冷数据丢失问题.
至于买什么,我都是自己买硬盘盒和硬盘攒的.

网友:
  需要长时间保存的数据,个人觉得机械硬盘的磁记录比固态硬盘的电荷记录要靠谱。

网友:
鸡蛋放一个篮子里,总有不放心的时候

网友:
算了;还是建议您买个移动的机械硬盘,好使、便宜、实惠、安全。我现在存储转移文件,都是用机械u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宝贵意见。对我帮助很大。

买了没    刚才微软推的广告就有个来弄我的 2TB U 盘,还是京东自营的,应该靠谱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没    刚才微软推的广告就有个来弄我的 2TB U 盘,还是京东自营的,应该靠谱吧

U盘不标写入速度的,一般都慢到令你崩溃,读才400MB/s左右,都QLC的货。

杂牌子标写入速度的,一般都标的写SLC缓存速度,写完狂掉速。更不用说,垃圾固件随时可能暴毙。至于黑片白片的存储颗粒,那是必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盘不标写入速度的,一般都慢到令你崩溃,读才400MB/s左右,都QLC的货。

杂牌子标写入速度的,一般都 ...

有的我懒得截那么多图罢了

和读速度差不多,来弄我终究也不是啥杂牌,也许不足至于太差吧: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我懒得截那么多图罢了

联想的U盘也好,SSD也好,反正我绝对不会买。3.1的接口,这个速度显然还是SLC缓存,出缓依旧很慢。自己不产颗粒,颗粒质量也堪忧。

如果贪便宜,就国产SSD再配个盒子。如果图安心,就大牌SSD配个盒子。如果觉得2280太大,也可以考虑2230。无论怎么算,都比直接买U盘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U盘也好,SSD也好,反正我绝对不会买。3.1的接口,这个速度显然还是SLC缓存,出缓依旧很慢。自己不产颗粒,颗粒质量也堪忧。

如果贪便宜,就国产SSD再配个盒子。如果图安心,就大牌SSD配个盒子。如果觉得2280太大,也可以考虑2230。无论怎么算,都比直接买U盘划算

实际上你就没有用 U 盘的需求

前面微软推送的来弄我 TU100 Pro ,不过我这个不是 2T 的,不需要那么大,我不太清楚楼主是否清楚自己的需求是 U 盘还是移动硬盘,但,U 盘有 U 盘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你就没有用 U 盘的需求

前面微软推送的来弄我 TU100 Pro ,不过我这个不是 2T 的,不需要 ...

杂牌子用过无数,不久就坏…后来买大牌。
东芝64G,用了1年丢失了。
渣石墩64G,用了10年,挂了。
三星Bar 128G,在用…

想过M2固态转USB,目前实在没有大文件要拷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过M2固态转USB,目前实在没有大文件要拷贝呀…

我这个也就 256G 要的不是“大”而是快,在我上次无意发现那个号称 1050MB/s 的没听说过牌子 U 盘之前,来弄我这个是最快的档次

楼主明确要 2T,我才问他是不是要 U 盘,那时我这个来弄我还没推出 2T 款呢(反正京东没看到)

楼主:
看了大家楼上的讨论,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高深。因为时间紧迫,暂时买了个512G的闪迪U盘先用着。2T的计划慢慢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没    刚才微软推的广告就有个来弄我的 2TB U 盘,还是京东自营的,应该靠谱吧

@washu,朋友,你多次热心帮忙,我该怎么样好好谢谢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朋友,你多次热心帮忙,我该怎么样好好谢谢你呢?

不敢当,我过去也得到矿坛很多老前辈帮助的

另外刚才微软又推广告给我了,来弄我的双接口 U 盘

这还不算,又推了个双接口,还直接在首页广告图上写清楚写速度的,怀疑微软看了这个帖子才精准投放的广告 不是有人质疑写速度么,微软直接找了个标明了写速度的广告给我看

...那个 100 Pro 买早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