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高频啸叫

楼主(2023-08-06):
我发现大多数收录机,都会出现在放磁带的时候,时有时无的高频啸叫声,用手触碰接地部分会消除。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录放开关不干净,造成放音时窜入录音信号造成正反馈,彻底清洗一下录放开关就解决了

楼主:
怎么能消除,在磁头信号输入端,对地接100P电容行不行,还没有试过。有空来试试

楼主:
开关我都用dw清洗过的。发现遇到的收录机都有这个现象。那取消录音电路,会不会不治而愈呢?

网友:
3楼正解。要把开关拆下来分解除去黑色锈渍才能跟本解决问题。

网友:
有的录音机是用连接带连接机芯和路放开关的 时间一长很容易啸叫 碰面板会消除  应急情况下不用录音功能可以直接摘掉

楼主:
今天我把录音开关拆掉,暂时不装,把相应的点位先焊接起来播放磁带还是出现高频啸叫,时有时无。我感觉应该是屏蔽问题。做好屏蔽应该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