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印机扫描问题

楼主(2023-08-06):
爱普生WF-7720打印机      正常打印。扫描复印A4的文档缺失几公分    机器恢复初始化问题依旧      请大神指点一下         机器也不报任何代码

网友A:
打印纸张选择的是A4还是默认的Letter?

网友B:
扫描程序可以选择扫描区域尺寸的,建议看看设置是不是尺寸跟原稿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程序可以选择扫描区域尺寸的,建议看看设置是不是尺寸跟原稿不一致

在电脑上调节?    打印机设置都是A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电脑上调节?    打印机设置都是A4

电脑的扫描软件是可以设置的,至少我用过两个品牌都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扫描软件是可以设置的,至少我用过两个品牌都可以设置

我把打印机所有的设置都回复了出厂   在不连接电脑的情况下复印东西 问题还是存在          但是打印报告和网络报告正常    喷头也正常       是扫描头坏了    还是主板问题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打印机所有的设置都回复了出厂   在不连接电脑的情况下复印东西 问题还是存在          但是打印报告 ...

我特意打开我的扫描软件看了一下,恢复默认值并不能改变扫描稿件的尺寸
使用电脑扫描肯定是以扫描软件设置为准

如果不连接电脑扫描,应该是以打印机设置为准,虽然你恢复了出厂设置,但是还是要去确认一下为准,有时候恢复出厂设置并不能将所有的参数都恢复至出厂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特意打开我的扫描软件看了一下,恢复默认值并不能改变扫描稿件的尺寸
使用电脑扫描肯定是以扫描软件设 ...

我一会看一下 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纸张选择的是A4还是默认的Letter?

A4

楼主:
把打印机设置扫描区域和扫描的文档都调整到A4      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打印机设置扫描区域和扫描的文档都调整到A4      问题依旧

     打印机复印设置都在这里

把文件扫描至电脑图像依旧

把文件扫描至电脑图像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纸张选择的是A4还是默认的Letter?

扫描区域设置的A4      扫描纸张和文稿都是A4      问题依旧      是不是主板问题?     还是扫描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