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第一次做STK功放,竟然是一大堆音响中效果最棒的!

楼主(2023-08-06):
       从小喜欢无线电,更是喜欢音响,91年买了第一套达声2000组合音响,93年买了第二套蓬波10寸钢琴漆那种顶级音响,94年买了套先锋LD台式组合音响……然后……然后……只是喜欢听歌,喜欢音响那种低频和细腻的细节,一点都不发烧,绝对不是发烧友……
       喜欢音响,更喜欢厚膜,看到有库存老货,果断下手了几个型号,STK401-110、STK4141X、STK4196MK10……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终于完美收工,原来用的松下CH900组合音响的三分频音箱,中低频不错,但因为早期喇叭原因,一直对细节耿耿于怀不太满意。新入手了一套4寸音箱,不加前级的情况下,开声瞬间,立马把人惊讶到了!低频超低轻松且干脆利索,中频恰到好处层次分明靓丽而不刺耳,细节更是喜人,闭着眼睛听的话,低频那下潜深度和轻松感,完全可以和10寸喇叭音箱媲美(家里有索尼10寸三分频组合音响,建伍10寸组合音响、12寸同轴大音箱),太迷人了,把前级加上,动态进一步增强,BBE功能使细节表现更为强劲,加了前级以后听歌反而要衰减一些低音和高音,否则低频和细节就有点过了。
      显示屏也是一位高手开发的VFD频谱显示板,扫频大概从40Hz-15000Hz的样子,可以显示N多种频谱模式,也可以切换多种电平模式,无信号时候自动切换到时间和日期,且隔几秒钟时间和日期就会交替滑动显示,避免长时间点亮某个点烧屏,很是人性化。
      特意给机箱做了亚克力上盖,欣赏同时,可以意淫一下自己的处女座功放和前级(请无视贴牌SANYO)
发几张图片请各位好机友老师们欣赏和指导

补充内容 (2023-9-7 11:13):
STK4141X的输出中点电位:左0.7mV,右1.5mv

楼主(2023-09-10):
引用 网友A:
能否示波器看看此功放不同频率输出的方波测试?效果最棒的感觉非常主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早几天有点小情况,拆开顺便测试了一下方波,1KHz的,记得当时顺便调了好几个频率,没发现什么异常,但只拍了一个视频照片 ,因为电位器部分加了等响补偿电路,所以只能拆开机器测了,有空了再多试一些频率拍上来

网友A(2023-08-07):
引用 楼主:
刚买的,450大洋,为避免广告嫌疑,只把原产品截个图吧

一看就是伪科学广告词,和当年哈磁杯有一比

楼主(2023-09-07):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一台,本摘解想磨机,打开里边见到用料中肯扎实,何况有同轴输出就此作罢,其音质纯净也富有弹性, ...

山灵的机器用料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最早接触山零应该是2000年,买过一台山灵卡拉OK机,VFD显示的,混响芯片是MP65831,那混响效果是真的好,普通混响只是简单对中低音起作用,但是山灵这款混响,细节唇齿音的混响都能表现出来,且混响深度、频率、音调都可以单独调节,唱歌效果是我见过最好的,完全没有人声和音乐两张皮的感觉,现在还留着,一切功能正常……

网友:
山灵eC1B 带U盘功能CD播放机,小巧精致,做工精细,很有手感,转盘采用了飞利浦推出的CDM-12机芯,CD-7II伺服电路,它的音频数模转换芯片所采用的则是美国BB公司推出的PCM173224bit/96KHz芯片,该芯片同时还能够支持HDCD信号的解码,音质俱佳。是一款不可多得的纯净音源。

网友:
爱华音响用的均是STK系列,音质真不错。

网友:
还好,没有越烧越糊涂,反而烧清醒了一点^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法子,现在听音场境不同了,怕扰民!功放功率50w到100w,电源300到500w,其实用不到1/ ...

貌似厚膜老板子很多都不带保护,这有点不妥。我在某鱼收了两块板子,一块索尼的STK4122,全套带变压器成色非常好没修过,另一款貌似国产的STK4151II,也是没有修过的。两块板子 通电测试,喇叭输出端都是直接输出电源电压,立马断电。还好用的是拆机破喇叭,但已经闻到了音圈高温的焦糊味。我还有一台欧洲回来的飞利浦厚膜功放,用的是STK463,输出用的是1.6A的两只保险管,同样也没继电器保护。准备做个保护的小盒子,外置功放外面不需要改动原功放线路,以免这些老古董突然有问题把音箱烧坏,就后悔莫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爱华990音响使用的就是STK4182_II,喜欢它的声音;
修理过一些使用STK厚膜的机器,对STK集成块的印象还是 ...

我也有一台爱华990,低音澎湃,三频均衡,听感极佳!

美中不足是小音量时音质下降明显,三频也不平衡了。查了一下STK4182II的参数,发现其THD曲线在10-20W输出时才是最低,在小功率时最大能到2%了。

楼主(2023-08-07):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伪科学广告词,和当年哈磁杯有一比

事实证明,一点都不是伪科学,今天因为某种原因,特意对比了松下CH900 T标原装三分频6.5寸音箱和某品牌4寸2分频音箱,简直是天地之别,4寸这个音箱,低频深且轻松干脆,层次分明,细节极为出色,原来以为还不错的松下音箱,相比之下低频不深且混(低音提升到最大依然如此),层次欠佳、细节也是差了不少(老喇叭原因)……某品牌佳讯扬声器那个红色那个箱子,相比之下,都有扔的欲望了

网友E:
这很正常!君不见很多老烧烧着烧着用上了蓝牙音箱,烧胆的用回了6P1

网友F:
X级的厚膜,失真很小,当然好听。

网友D:
爱华990音响使用的就是STK4182_II,喜欢它的声音;
修理过一些使用STK厚膜的机器,对STK集成块的印象还是蛮深的;
没有接触过STK4196MK10,也没有它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很正常!君不见很多老烧烧着烧着用上了蓝牙音箱,烧胆的用回了6P1

说起发烧,原来单位一位领导就是地地道道的发烧友,整天就是听鼓皮是否受潮了等等等等。为了吸音,家里墙上粘慢了鸡蛋架,后来因为中间有用过的粘过烂鸡蛋的鸡蛋架,总是招满屋子苍蝇,就又揭掉了
       我用的天逸蓝牙接收器,效果确实不错,声音均衡细节表现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X级的厚膜,失真很小,当然好听。

是的,所以特意弄了一些STK4141X屯起来,以后慢慢玩

网友G:
STK厚膜早就听过了,我的SONY V800组合音响用的就是STK4191有50瓦输出一般家用声音够大了,还有几台爱华组合音响用STK4131 STK4151 STK4171 我人懒不想动手听现成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华990音响使用的就是STK4182_II,喜欢它的声音;
修理过一些使用STK厚膜的机器,对STK集成块的印象还是 ...

海洋老师晚上好
SKT4196MK10应该是STK4191X的升级版,貌似增强了低阻喇叭驱动能力,可以适用更高的电压,其他参数应该差不多,都是50Wx2功率,可以直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K厚膜早就听过了,我的SONY V800组合音响用的就是STK4191有50瓦输出一般家用声音够大了,还有几台爱华组 ...

是啊,现在的听音环境和90年代差别太大了,当年哪家的音响都是音量随便开,远远听到附近传来的阵阵低频甚是迷人,家庭卡拉OK也是此起彼伏。现在平时听歌也就比电视机声音大一点,估计5W功率都不会有,再大感觉就会扰民了,这个模块25W/25W功率,平时短时间开大音量,那也是把房间震得嗡嗡的。
       爱华音响声音很独特,当年我买的商场最高端的先锋CL-J35,8000多块吧,功率是够大,但是声音很是难听,低频不深也不利索、高频不细腻,反倒是朋友们3000左右的爱华音响,那声音真让人着迷,高中低频很均衡,低频和细节比我那先锋好太多了,我那先锋早一段又扒出来了,声音有交流声,音箱在床底下也不知道被谁弄水给泡了发胀了,反正声音不喜欢,准备拆零件用

网友:
我几年前囤了不少STK4171厚膜用不完啊。

网友:
1994年我初中毕业在老家几年玩过2台国产功放拿一台跟别人换了一星球组合音响,用了几年。那时候我家刚刚开始做点生意,听我同学说隔壁镇的开水暖器材店的老板儿子买了爱华组合音响3000多元,那个羡慕啊

网友H:
最爱STK4191的声音,因为初次听厚膜的声音就是他。

网友:
STK4231V声音怎么样?

网友I:
想知道这4吋音箱的品牌和型号?

网友A:
能否示波器看看此功放不同频率输出的方波测试?效果最棒的感觉非常主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J:
现在要这样的大功率的功放有什么意义?除了扰民还是扰民!以前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经常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把屋里的录音机,收音机都开到最大声,一般干活一边听音乐,干活的时候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家里就用车机改的书房音响最合适,只够自己一个人消遣就行了,功放和落地音箱都不记得上一次开机是在什么时候了。

网友K:
大功率功放+大功率音箱效果肯定要更好,需要有这个追求。很遗憾的是,环境比较难搞,否则会“扰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爱STK4191的声音,因为初次听厚膜的声音就是他。

是的,对比手头一堆功放,还是这个声音最讨人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示波器看看此功放不同频率输出的方波测试?效果最棒的感觉非常主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好,有空了学着测试一下,还真没测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知道这4吋音箱的品牌和型号?

刚买的,450大洋,为避免广告嫌疑,只把原产品截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要这样的大功率的功放有什么意义?除了扰民还是扰民!以前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经常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 ...

是啊,感觉平时听音响的功率,最多不超过5W,听音环境确实和之前差别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功率功放+大功率音箱效果肯定要更好,需要有这个追求。很遗憾的是,环境比较难搞,否则会“扰民”

是的,现在的听音环境大不如前,之前哪一家都是随便震楼都习惯了,现在楼上楼下都是熟人,但还是担心影响人家,平时感觉开5W功率都到极限了,还不能长时间一直听

网友L:
我也用stk4172平时听,个人感觉可以,分别买了几块健伍,先锋拆机的stk4142,52,62,72,92,换着听

网友M:
玩4221X大功率,低失真,4141X是x系列功率最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始终认为

在功率富足的前提下

您说的太对了,刚刚测试原装松下CH900  T标三分频6.5寸音箱,对比这对四寸小音箱,差别太大了,原以为还不错的松下音箱,对比之下立马变得低频不深且混(低音提升最大状态),细节表现也差很多(老纸盆喇叭原因),闭眼欣赏,这对4寸简直就是10寸喇叭的效果,深沉利索,层次分明,实在让人惊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用stk4172平时听,个人感觉可以,分别买了几块健伍,先锋拆机的stk4142,52,62,72,92,换着听

是的,厚膜有很好的素质,但是音箱也至关重要,不同音箱简直有天地之别 刚刚对比了原来以为还不错的松下6.5寸高端音箱,现在听起来也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玩4221X大功率,低失真,4141X是x系列功率最小的了

听音环境不行啦,感觉平时最大也就开到5W了不起了,会影响楼上楼下扰民,还有STK4196模块,50/50W的,都没装,没办法

网友O:
引用 楼主:
说起发烧,原来单位一位领导就是地地道道的发烧友,整天就是听鼓皮是否受潮了等等等等。为了吸音,家里墙 ...

鸡蛋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鸡蛋架是什么?

应该还有别的名字吧,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大概是纸浆制品,那个年代貌似很流行这种吸音材料

网友B:
唉,穷烧,我又烧回到几十年前的stk4191v/x和stk3048+615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穷烧,我又烧回到几十年前的stk4191v/x和stk3048+6153*2

我基本只玩STK4141X,STK4196和STK401-110,囤货N多。一代经典,能听能看,配了一对4寸音箱和山灵CD,效果美极,经典老歌唱不停……不是那种水电火电核电的烧,支持

网友:
厚膜出声简单,而且一般做出来的,就是中上档次,体质好。
把外壳上那个SANYO抹掉。SANYO掉档次

网友:
我收藏了3块STK4046XI,到时装好也玩玩

网友P:
墙上用鸡蛋架。。。。。 鸡蛋棉还能理解

网友Q:
这套音响做的干净利落,很有创意。
楼主当年能连买三套高级组合音响,相当厉害了!

网友:
记忆中一个朋友有一台奇声音响,声音大了喇叭有破音。不知道是音箱还是音响出问题,于是借来健伍功放对比。结果发现音箱没有问题。

网友:
我就羡慕你的面板,做的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基本只玩STK4141X,STK4196和STK401-110,囤货N多。一代经典,能听能看,配了一对4寸音箱和山灵CD, ...

没法子,现在听音场境不同了,怕扰民!功放功率50w到100w,电源300到500w,其实用不到1/10的。和你一样,从15吋到现在的4吋,自娱自乐,欣赏老曲子 。我这对4吋是山水WD-19,4欧50w*2两分频的足够用了

联声M9028

联声M9028

联声M9028

联声M9028

联声M9028

联声M9028

4191x

4191x

联声M9028

联声M9028

网友:
90年代出产的电视机上音频部分也有用厚膜

楼主:
引用 网友P:
墙上用鸡蛋架。。。。。 鸡蛋棉还能理解

90年代貌似鸡蛋棉还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套音响做的干净利落,很有创意。
楼主当年能连买三套高级组合音响,相当厉害了!

没别的爱好,所以只能在音响上下狠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爱华990,低音澎湃,三频均衡,听感极佳!

美中不足是小音量时音质下降明显,三频也不平衡 ...

爱华的声音真是好听,当年我买那个先锋J35,貌似8000多买的,除了能放LD,功率够大,但是低频不深、层次不分明、细节表现一般般,音质上都没法和朋友们的3000块左右的爱华和索尼相比,从来都没喜欢过,后来送给小舅子玩,早一段又给我搬来了,功放有交流声,磁带需要换皮带,加上对音质无感, 不准备让它重生了,准备拆变压器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厚膜老板子很多都不带保护,这有点不妥。我在某鱼收了两块板子,一块索尼的STK4122,全套带变压器成 ...

对的,烧鸡是应该常备一块专用的功放喇叭保护板加功放电源板。:handsh
功放喇叭保护板加功放电源板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
ake

网友:
日本进口的组合音响,使用的电源变压器都偏小,本来供应双声道的。实际用来给一个声道供电,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R:
我看,4寸的喇叭,低音应该不咋的,因为频响放在那,没有办法的,除非音量很小。类似耳机。因为好的耳机的频响也宽。口径小的喇叭做低音,中低音区可以做的较好。优点就是中低音好,体积小而已。要震撼的低音,非10寸以上的喇叭不可,但邻居又会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看,4寸的喇叭,低音应该不咋的,因为频响放在那,没有办法的,除非音量很小。类似耳机。因为好的耳机的 ...

之前我也是这么以为的,但是这个玻纤4寸真的NB,与箱体设计也有关系,功率上也足够扰民。在音响前或者距离几米,闭上眼睛,一定会有10寸喇叭那种深沉轻松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1、我用松下T标三分频6.5寸比较。2、身边有同轴12寸大音箱。最重要的,是瞎折腾,看好了某音的陶瓷铝盆喇叭更贵,想着更好,就换了两只,换下来的当时就被朋友拿走了。结果:听了好几天了,虽然低频比刚开始时候好一点,但再也没有原装那种低沉轻松的感觉了,后悔啊。现在换上的长冲程4寸陶瓷铝盆(36楼那张照片是陶瓷铝盆,第一张是玻纤盆),最多也就是6.5寸喇叭的感觉,一点也不轻松不干脆……恶心透了

网友:
八十年代日本组合音响的喇叭就不要和现代钕磁铁喇叭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450大洋,为避免广告嫌疑,只把原产品截个图吧

你好,私一个4寸音箱链接把。我没找到,谢谢

网友S:
4寸喇叭算了吧?听人声还行

网友T:
引用 楼主:
貌似厚膜老板子很多都不带保护,这有点不妥。我在某鱼收了两块板子,一块索尼的STK4122,全套带变压器成 ...

想问一下,功放放大后的电压和电流一般在什么范围?比如外接30W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S:
4寸喇叭算了吧?听人声还行

现代的技术,确实很多地方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很多2.5寸3寸的小低音喇叭,低频都是相当震撼,小舅子买的那个啥品牌的类似于透明加湿器那种,就一西瓜大小,大落地音箱的音效都未必能比,貌似苹果的还是什么的忘了,两三千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想问一下,功放放大后的电压和电流一般在什么范围?比如外接30W的喇叭?

功放输出电压和电流与功放电源的电压、功放输出功率以及喇叭的阻抗有直接关系,并不是一个特定值,具体计算我也仅知道个大概,这个问题还得请高手老师们不惜赐教啦

网友:
同事给个一部爱华组合音响曾经打开看了一下,功放部分也是厚膜片,等有时间也利用起来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