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D1875声音小

楼主(2023-08-06):
买了个准新的1875,据卖家说买回来基本没用过,检查电池仓干净。
现在的问题是各波段声音巨小,插上耳机也一样很小声,中波我这里强台639和720调到最大才一点声音,调频和短波同理。
但是感觉灵敏度没太大问题
还有1875这机器耳机插孔线序是常见的吗,我另一台状态良好的1875插上耳机也是只有左边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咸鱼帮人维修老机器,都不用自己动脑子了?

噢,你是认为我是在咸鱼上给人修机器挣钱的人,然后不会修上这里问的?
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我发个求教贴就招惹到你了?还是咸鱼对你有杀父之仇还是夺妻之恨?请把你的脏心眼子收起来,我是新人也入坑无线电不久在这里虚心请教但不代表可以随便受阴阳人无凭据的污蔑。

网友(2024-12-30):
都出厂快40年了,谐振回路都是磁管电容器,几乎都发黑变质,只有更换调试正常才会有好效果。

网友(2023-08-08):
引用 网友B:
貌似1875都是京版吧?1835是类肤质图层,品相好的几乎没有

京版刻度那里是蓝色的,港版是绿色的,喇叭窗往外面突出

网友A:
现在咸鱼帮人维修老机器,都不用自己动脑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灵敏度没有问题,不少时候就是音量电位器中点开路,我遇到过。

好的谢谢,有空我拆开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老机器不会玩的少碰,问题总是接二连三。

不过一个汉堡王套餐的钱,我本人挺喜欢这机的,就冲这新也值了

网友:
这机器的耳机插孔本来就只是单声道的,用立体声耳机插入当然只有一个声道有声。

既然你已经有一台了,这台出给我吧,我会打理。

网友:
另外,我刚对比过9700DX与D1875,中波灵敏度确实是9700DX更高,D1875的优势是底噪小一些(但是比全分立电路的收音机仍然偏大)。

这机器是用来听FM的,其次是短波,中波最鸡肋。 短波虽然没有9700DX稳定,但是胜在底噪小,调准时听感比9700DX更好一些。

网友:
一般地,音量电位器是重点检测对象。
港版1875或者1835值得买,它的声音比较柔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咸鱼帮人维修老机器,都不用自己动脑子了?

网上啥都有

网友D:
鉴于这个机器音量电位器很烂,建议从音量电位器查起。

网友E:
几年前我也帮人修了一台D1875,跟你这故障现象一样,后来我给换了音量电位器就好了。这个音量电位器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咸鱼帮人维修老机器,都不用自己动脑子了?

阴阳人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前我也帮人修了一台D1875,跟你这故障现象一样,后来我给换了音量电位器就好了。这个音量电位器不好买 ...

谢了,有空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鉴于这个机器音量电位器很烂,建议从音量电位器查起。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