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电脑电源损坏一般是坏哪里啊

楼主(2023-08-06):
我前段时间路过废品站,看到有个DELL的电源,一时手痒,就淘了两个,拿回家,刚开始把紫线对地短接了,还是能输出的,可第二天等真想用的时候,却不开机了,插电没反应,请问大佬,应该查什么地方。

网友:
把紫线对地短接了————是绿线。

网友:
正常使用的PC电源,在不和电脑主机相连接时,插上电源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这时只有把20(24)芯插头中的绿线和紧挨着绿线两边的黑线的其中一根短接才有电压输出。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对,应该是绿色的 PS-ON 对地短接。紫色的 +5VSB,是待机电源。

网友:
绿线对地才开机

网友:
有万用表按照4楼的查,,没说多少米淘的

网友:
品牌电脑电源损坏一般是坏哪里------品牌电脑电源 和杂牌电源在坏哪里方面应该是一样的!品牌电脑电源好的地方就在于坏的几率比较低!
刚开始把紫线对地短接了,还是能输出------如果字没有打错,实际就是这样做的,就不要自己修了!开关电源不好修!!!

网友:
紫色线是5v,就是坏也不会坏高压

网友:
紫色是辅助待机电源standby,
品牌电源不好修,杂牌电源反而好修。
一般情况下,辅助电源坏的几率最大,辅助电源坏了的情况下,短接绿-黑也是启动不了主电源的。

网友:
可以上抖音,看一下别人怎么修的,我就是在抖音上学的修电源,查找出了问题,没有IC,没有那个焊接的本事,就停下了。但是,至少知道如何检修了。

网友:
电源是个好修的东西,只是需要你把原理搞明白就行了。

网友:
再试试绿线和黑线,好的电源一般有短路保护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