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三色灯带电源适配器爆了,如何维修或替换?

楼主(2023-08-07):
前几年买了一条20多米的3色灯带围在院子外,不常用,上周用着突然给烧焦了,刚开始有点没在意,直到灯带烧爆了一段LED灯珠,接着整条灯带都不亮了,我观察了其他灯珠完好,就末尾一段烧爆,遂拆开电源适配器,打开后一股糊味,输出端有个三极管爆了,多年前淘宝上买的,灯带与适配器是配套的,看销量还不错,没想到质量如此差,适配器做工之简陋,以前没注意,连基本的电压电流功率都没标明,再去找信息,连商品都下架了,相关信息无,大佬帮忙看看怎么办了,我想换个质量好点的适配器,但不知道怎么适配电压功率。

网友:
炸成这样就没必要修了(除非手边有相关元件),估算一下灯带电压买一个吧。

网友A:
你这是220直接桥式整流到DC310V(实际估计是脉动直流电压,没看到高压电解,数字万用表量也许还是DC220左右,然后利用二极管的压降,一个个LED串联起来的。理论上是允许的,但是缺点就是坏一颗LED,一串都不亮。省钱的厂家都这么弄。建议用DC12V、24V、48V开关电源试试,也许它是串并结合的。
还是老话,一份价格一分货。建议测绘原理图,找类似电路图,修复两个烧坏的管子。那个发出渐变颜色信号的芯片貌似没坏。

网友B:
      不是这么简单吧,还有一个芯片是干啥用的?是坏一段LED导致电源适配器烧掉。看来旧电源适配器不是只有一路输出的。
      现在先弄清楚LED灯带的接法,才能考虑新的电源适配器类型。
      一段LED和电源适配器都完了,剩下的LED也不是好东西。电器不断降价,全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220直接桥式整流到DC310V(实际估计是脉动直流电压,没看到高压电解,数字万用表量也许还是DC220左右 ...

感谢老师解答,先修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么简单吧,还有一个芯片是干啥用的?是坏一段LED导致电源适配器烧掉。看来旧电源适配器不是只 ...

是的,全换掉也没啥,先折腾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所谓的“适配器”是叫“数码分段开关”,电路图类似上图,只是继电器换成了可控硅。你可以某宝上 ...

您这个图是阻容降压,算高档货了 ,楼主那个,没这个高档,连个CBB薄膜电容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所谓的“适配器”是叫“数码分段开关”,电路图类似上图,只是继电器换成了可控硅。你可以某宝上 ...

电路图不错啊,感谢大佬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图是阻容降压,算高档货了 ,楼主那个,没这个高档,连个CBB薄膜电容都没有。

是的,简陋的令人震惊,220v整流后连个基本的滤波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简陋的令人震惊,220v整流后连个基本的滤波没有。

楼主你的彩灯条是自动变色,而且会如流水灯那样发光吗?那颗芯片非常重要。其它零件都好配。怀疑烧掉的类似于三极管的东西,就是普通可控硅97A6之类。我猜这是一个AC某一个电极和直流某一个电极共线。

网友:
我用可调电源试i过,12V最亮【不推荐】,5---6V 正常,

网友:
先换掉两个可控硅和驱动限流电阻,然后测一下两个可控硅是不是交替导通。看图上可控硅是单向硅MCR100-8(800V1A)的。把灯带烧坏的地方去掉。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8脚应该是个单片机把 灯带带流水的,管子是双向可控硅,修复不难 应该是末端的烧坏短路引起可控硅过流 ...

LED灯带是直流器件,用单向可控硅就可以了。楼主图上也是用的MCR100-8单向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