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测试仪

楼主(2023-08-07):
各位老师大家好,谁用过这种电池测试仪,它能不能测试锂电池容量,还有电压测量范围是多少,谢谢

网友:
可以测容量,至于电压不同型号有不同,有的是一串有两串有三串,电压只能到十几伏

网友A:
开机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看看不就知道了

其他平台看的,还没有买,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平台看的,还没有买,谢谢老师

刚刚网上查了一下,和这款机器应该属于同一个平台的,你可以去网站看一下
因为我发不了网址,你可以搜索  “手机电池测试仪”   里面搜索   “手机电池测试仪”手机电池测试仪

我看了一下 应该是可以测锂电池的

网友B:
最多2串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2串锂电池

谢谢老师,,,,

楼主:
老师们好,现在出现测试放电功能故障已经问了厂家,也没有解决好,说停产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