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如果不用磁芯会怎样

楼主(2023-08-07):
赵修科的一本书上提到变压器450-1000KHz时磁芯材质可选LP5系列,比如3E35。这个频率如果不用磁芯有什么影响,我看到国外一款产品好像就没用磁芯就两股直接绕制交缠在一个塑质骨架上。

网友:
比较困惑。
楼主发帖不少,回帖也不少,怎么还是银牌?

网友:
铁芯只是一个导磁的通道,就像以前用水车和现在用潜水泵,都能起到灌溉的作用,只是效率问题而已。

网友A:
教科书中理想的变压器不就是没有磁芯吗?人家玩矿石机,或者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的天线,也是无磁芯的。只不过教科书是理想变压器,不考虑。没磁芯肯定可以工作,不过为了保证耦合质量和效率和有磁芯一样,你得加大线圈体积和匝数,不经济而已。
不管咋说,先加分鼓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中理想的变压器不就是没有磁芯吗?人家玩矿石机,或者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的天线,也是无磁芯的。只不过 ...

有道理

网友B:
在高频领域里没有磁芯的应用比比皆是,在低频要绕很多圈不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高频领域里没有磁芯的应用比比皆是,在低频要绕很多圈不经济。

对的,看到老式FM调频段的高频头,像80年代海燕6701a收录机高频头,有好多空心线圈,为了防止微小变化对高频的影响(80MHz以上了),空心线圈不能变形,所以用蜂蜡固定死了。

网友:
空气磁阻大大高于铁芯,就像大电阻和小电阻的关系,你要不怕功率损耗,也可以不用磁芯。

网友:
只要频率够高,没铁心更好。至少磁通密度可以更高,体积更小。

网友:
手机无线充电就是呀

网友:
因为电路的带载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需要一定的感抗,也就是电感量不能太小。高频时需要的电感量小空心线圈就能达到要求。频率比较低时为了达到定量的电感量,如果不使用导磁材料(磁芯或铁芯)就要绕很多匝数。这样体积大了,成本高了,电阻大损耗也大了。如果使用磁芯就能解决这三个问题。

网友:
磁芯可以缩小体积,减少材料使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