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背靠背小中周

楼主(2023-08-07):
好久没发帖了,天气热什么都干不了。六月做的莫老师送的中放板上的小中同发上来。下面用图说话:

网友(2024-02-03):
有想法有手艺

网友A(2023-08-07):
曲线有吗看下? 我看这2个线圈的距离,耦合系数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有吗看下? 我看这2个线圈的距离,耦合系数不小。

已上机没测。线圈的距离图中已标。

网友:
我估算,大概能出个过耦合的中间下凹的波形。。

试试调台的时候的手感。是能调到一个最高点的位置,然后左右移动,声音都不好听。

还是能调到一段位置,左右稍微动一动,声音变化不大。

还是能调到一个位置声音较大(未必好听),然后再调声音变小(变好听),然后再调声音又变大。

要找个弱台测试,强台啥都听不出来。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
做的挺精致的,好看

网友:
漂亮!提供了新思路!学习了,可能是太热玩fm的人不多…

网友:
感觉线圈离得太近了,连1厘米都没有

网友(2024-02-01):
最近自己也在断断续续制作FM中周,是从鉴频开始制作,做好搭好电路通电,当屏蔽罩未盖上能调出非常漂亮的S曲线,盖上屏蔽罩无论怎样调整和更换槽路都不出S曲线,求前辈们指点是那里不行,屏蔽罩是白铁皮做的

楼主:
把铁皮罩换成铝和铜罩。

网友:
漂亮!与电子管收音机中周绕法有点类似。

网友:
手工真好,真漂亮

网友:
目测这铜罩的厚度,屏蔽效果应该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