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支电容器放电镊子

楼主(2023-08-07):
  维修开关电源板,或者带开关电源的电视板时,经常要给400V或者450V的电容器放电,以免电容器的储电带来不测后果。维修工可以用电烙铁或者灯泡给这个电容器放电,胆子大的可用尖嘴钳直接放电,听一声脆响。虽然可以网购成品放电镊子,但自己做一支也不难。
将一支3块钱的大镊子劈成两半,打磨一下,用AB胶将两片镊子粘贴到一只1.2KΩ/5W的瓷壳电阻上。为了粘得牢固,粘贴前可将两片镊子并一起,用胶带扎好,在原来的碰焊点大致位置钻穿一个3mm的孔。抹点不锈钢助焊剂,给两片镊子的内侧上锡,将电阻的两只引脚各自焊到一片镊子上。将液晶显示器的灯条放到电陶炉上烤,拆出几只白光贴片LED灯珠,拿两只反向并联焊好引线,用AB胶粘贴到瓷壳电阻侧面,再串一只56KΩ/0.25W电阻,并联到瓷壳电阻两只引脚上。用热缩管将镊子套好,即大功告成。除了给电容器放电, 仍可当普通镊子夹取小零件。所用的放电电阻,LED灯珠限流电阻功率不够大,但放电只是瞬间的事,也不至于烧坏。

网友:
早有这个想法,没想到这个做法。

网友A:
俺是把电阻并联在表笔两端,然后用表笔给电容放电,好处是可以“眼睁睁”地看着电压降下来,确保安全。

(板子上那个电解电容没有接入电路中,请选择无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是把电阻并联在表笔两端,然后用表笔给电容放电,好处是可以“眼睁睁”地看着电压降下来,确保安全。

...

  我的制作理念是省时,使用简便,耐用,不易丢失。制作两支一样的,平时当镊子用,想放电时容易找到它。我的摩托车钥匙与房门钥匙也是串在一起的,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
esr表兼电容放电,用的是消磁电阻《用互感器的esr表,正弦波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23893&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是把电阻并联在表笔两端,然后用表笔给电容放电,好处是可以“眼睁睁”地看着电压降下来,确保安全。

...

你这个思路挺好的,可以保证电容上的电压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
改天也要行动做起来,谢谢!

楼主:
用白色LED灯做放电指示,只要电容器两端电压高于3V,指示灯就会亮的,也就是说,放电到白灯灭掉时,电容器两端的电压已经低于3V,再夹住几秒,放电已经干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白色LED灯做放电指示,只要电容器两端电压高于3V,指示灯就会亮的,也就是说,放电到白灯灭掉时,电容器 ...

串了只56KΩ的电阻,3V多的电压还能点LED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了只56KΩ的电阻,3V多的电压还能点LED灯吗?

  用可调稳压电源试过,3V可点亮镊子上的指示灯。

网友:
以前维修大屁股彩电时,直接用表笔线给220uF/400V大电容以及25kV阳极高压放电,啪——,然后重复放电,啪——,声音小了一些。如此三遍,简单粗暴。

网友:
好主意,学习了做一个

网友C:
专门买了。一个现成的,7.80,专门拿来放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买了。一个现成的,7.80,专门拿来放电用。

  贴图展示一下

网友:
我都是拿螺丝刀直接捅,有时候把螺丝刀的头都给整出坑来了,反正是PDD的工具,坏了也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