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LED电筒改用锂电池

楼主(2023-08-07):
手上有一LED小电筒,不亮了。打开看了一下,三个AAA电池没电了。测量一下,三个电池是串接的。三个电池输岀应该是4.5伏。刚好手上有几个锂电池,四个合起来的粗细及长度与原电筒电池合差不多。于是就动手把电筒的电池改用锂电池了。

网友A:
感觉有香水款的充电宝模块,可以弄一下。那样充电放电都不用操心了。

网友B:
楼主的改法是个好主意

网友C:
加个三极管串个射极电阻,做一个简单的恒流源可以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z这种手电,没有LED的电流保护,我改了锂电池,当时挺亮,结果很快光衰,不会很亮了。

有没有保护电路我没具体检查。但原来的最高输岀电压是4.5伏,而锂电池的最高输岀电压是4.2伏。应该不会岀现你所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香水款的充电宝模块,可以弄一下。那样充电放电都不用操心了。

我是用夹子夹着电池正负极充电。夹子前加了充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改法是个好主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三极管串个射极电阻,做一个简单的恒流源可以延长寿命😅

你的提意很好!但好像地方不够。

楼主:
你是用18650吗?做起来更方便!

网友E:
这种手电筒内部电路应该很简单,那些LED应该是直接并联在一起的,多只LED共用一只电阻限流。这是在白色LED商用初期的方案,电路结构不合理,而且LED是稍微过电流的,使用寿命不长。

楼主:
我这个不能用18650,18650的长度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手电筒内部电路应该很简单,那些LED应该是直接并联在一起的,多只LED共用一只电阻限流。这是在白色LED ...

最高电压已从4.5伏下降到4.2伏,应该比原来好一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能用18650,18650的长度太长。

尾部里面可以改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部里面可以改短点

电池不能改短啊!怎样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池不能改短啊!怎样改?

改这里,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这里,如图所示

谢谢!我的差太远了改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差太远了改不了!

弹簧黑塑料盖,拧开,里面有东西,加厚了,可以去掉,换18650完美。

网友F:
前面还可以换高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弹簧黑塑料盖,拧开,里面有东西,加厚了,可以去掉,换18650完美。

我的后面是开关,不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还可以换高亮LED

电筒更亮了,点赞!

楼主:
你的看上去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
黑塑料盖上有2个孔,用镊子拧开,就可以改了,见图,塑料盖缩进去了。

网友:
黑塑料盖的深度,可以旋转调整,18650正合适。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看上去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你量一下,我的只有17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量一下,我的只有17mm

不知你的电筒放的是什么电池?我的电筒原来放的是AAA电池,与18650差太远了。

网友G:
不够电池钱,应该考虑同时更换光源部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你的电筒放的是什么电池?我的电筒原来放的是AAA电池,与18650差太远了。

原来就是三节7号电池,换18650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够电池钱,应该考虑同时更换光源部分

那就是换电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就是三节7号电池,换18650正合适。

我把18650放进电筒,电池的屁股露出一大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把18650放进电筒,电池的屁股露出一大段。

前后都可以改,旋转缩进一点,完美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后都可以改,旋转缩进一点,完美改装。

我的前面怎么也打不开!看上去你的电筒比我的长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前面怎么也打不开!看上去你的电筒比我的长一些。

网友H:
我有类似的手电,买的时候有配套18650的延长器,用3*AAA电池不需要延长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18650放进电筒,电池的屁股露出一大段。

下图这样,把尾端盖拆开,去掉红圈内的部件:

微动开关直接塞到尾端盖内,开关上翘的动片直接接触电池负极:

正好塞进一节18650,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类似的手电,买的时候有配套18650的延长器,用3*AAA电池不需要延长器

很好!这样你不用改就可用18650了。

楼主:
我量了一下,我电筒的总长度是85mm。与你的差15mm。

楼主:
我把我电筒的尺寸放上来。

网友I(2023-09-10):
这种电筒的LED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筒的LED灯不行

早期的产品,要求不要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