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机芯能用二硫化钼润滑么?

楼主(2023-08-07):
朋友给了一瓶二硫化钼,第一次见,那种喷的,不是抹的。以前用洗洁精洗完再用缝纫机油,效果不太理想,沾灰。
有用过二硫化钼的坛友么?效果咋样?请指教。
图是借的。

楼主:
图中的“油泥”洗掉,坛友们用啥涂抹呢。
其实图里的“油泥”还算相对干净,收来的收录机里面,真是惨不忍睹。

网友:
以前在工厂用的二硫化钼
膏状的,与牛油一样,
但是更黑、更粘!
主要用在大行车的变速箱上

网友:
图中滑道上灰色的膏体 像是 二流化钼
顺便问一句网上卖的 微分子设备润滑油 价格较低 介绍说 润滑 防锈 纯度高 挥发慢 有人试过用在电器里润滑么 效果如何?

网友:
二流化钼附着力强,黑色的,维修不方便,粘手上麻烦,机芯还是要白色硅脂好

网友:
以前在论坛买过仪表用的润滑脂,那个可以,还是白色的,也不导电

网友:
根据以前拆修机芯的经验,二硫化钼润滑脂主要用于金属件和金属件的滑动摩擦。

网友:
二硫化钼粉,一股臭带鱼味。当年进口给“军用”的。

网友:
白色的润滑脂就行。

网友:
二硫化鉬特性是耐高温,高速旋转的机械转动的,八十年代推广过,錄音机不适合.

网友(2023-10-02):
二硫化鉬可以的,长久使用几乎不会失效。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收录机各转轴如果是铜套(进口机应该是含油轴承套)的话,仪表油就很好了,但要用很细的注油小管口,或用牙签蘸油滴过去,就是不能多,隔一段再补。
各转轴如果是尼龙的,那么稀油容易加多了。一点点就好。
二硫化鉬在粘性方面可能和黄油(凡士林)近似或小一些,但转起来可能比仪表油粘性大,运转阻力会高一点。

网友(2023-11-08):
买禧玛诺的鱼轮润滑油吧,两瓶套装。水性的那瓶用来洗油泥,固体的喷出来和小日本原装机器里用的润滑脂一模一样

网友:
早年修录像机机械部分的润滑脂用的都是长城牌7501高真空硅脂。(白色的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