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流问题。

楼主(2023-08-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什么时代?
玩具表+0.01至10欧的取样电阻测电压就是了
还嫌0.01欧大?那就买把能测漏电流的钳表(带DCA毫安的)

网友:
万用表电流挡的满度压降,数字表大多为200mV(3 1/2或4 1/2位)或400mV(3 3/4或4 3/4位),指针表一般在200~750mV,如MF30/MF47-6的压降是300mV,MF50/500是750mV,等等。但MF63是个特例,直流电流满度压降仅仅25mV,可以考虑。
另外,可以考虑将测量的电流挡位提高一挡,以尽量降低压降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
一般万用表测电流都是用微安表测分流电阻上的压降来计算出电流的。电流档数值越大,其内阻越小。比如5A档内阻就比1mA档内阻小很多。

网友:
在读数精度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大量程档位

网友:
万用表电流普遍压降都比较大,我一般都是测压降然后换算电流(估测)

网友:
  这点压降对被测负载的工作电流又有多大影响呢?初中物理课伏安法测量电阻值,有电流表外接法和内接法。如果负载电流对电压敏感,比如测量LED灯珠3V工作电压时的电流,可以采用电流表外接的方法,只管调节可调电源至灯珠两端电压为3.00V就是了。

网友:
太精益求精了

网友:
我的经验,这个在可控范围,串联的,有内阻也影响有限,你说的是指针表。指针表只有500毫安挡影响比较大,因为电阻阻值低以及电阻的离散性。就算同一个厂,同一个型号的指针表,都有一点差别。50毫安、5毫安、500微安的影响不大。当然与数字表对比是有差别,数字表内阻下。当然还有标称的误差,不超出这个范围视为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阻测压降计算电流要准确的多。只是串联的电阻值要考虑越小越好。

我好多年前就提到如何 DIY 一个 0 损电流表,不仅可以消除电流表自身电阻,连表笔线电阻也是可以消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档数值越大,其内阻越小。比如5A档内阻就比1mA档内阻小很多。

但对指针表来说,1mA 档合适的待测电流,用 5A 档就不用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损”?不能一点损失没有吧?

首先理论分析是可以的,仿真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虽然用的元件模型是实际元件模型。

其次就是,实际上做到你测不出有损就可视为 0 损

你大可以自己试试嘛

btw. 运放不一定要 AD8628,应根据你需要的精度、待测电流大小而定。8628 是 1uV 失调、100pA 偏流的斩波自稳零运放,如待测电流较小、要求精度没那么高,亦可用 OP177 这种通用运放(25uV 失调、20pA 偏流),且 OP177 可和三极管一起用 ±15V 供电而不需另外弄一个 ±2.5V 电源

网友:
用钳表吧,0内阻。

网友:
1.如果可以用电源供电,手上又有精度高的电源,直接用电源看电流。
一些功能强点的电源还带远端补偿,补偿电源线的压降。类似4线测试电阻,用4线供电。

2.用取样电阻,测压降,算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钳形表,误差比较大吧?

我也觉得钳表会牺牲精度,不适合精确测量。另外,非接触不见得就没影响(记得有个帖子为此争得不亦乐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不见得就没影响----------------------对于交流测量来讲比较好理解,直流非接触测量原理不甚明了, ...

争议就在这儿了 ,有能量传递就有影响,直流钳表是用霍尔原件检测磁场,有能量传递吗?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元件检测磁场,应该说改变了原来的磁场。或者说磁场改变了霍尔元件的状态,这里面应该有能量的传递过 ...

嗯,从能量守恒来说我也倾向于有影响,但说不清细节。

网友:
这个特殊场合,  某些型号的指针表就有用武之地啦。

   精度较高的MF12 指针表具有标准的电流表压降,各电流量程满偏转电流压降都为75毫伏,可以使用标准的分流器,这个特性其他型号的万用表似乎都没有。

网友:
MF12 万用表的电流档满度压降低于绝大多数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

网友:
以前搞维修,测几十毫安以下小电流,都是用指针表,数字表内阻大,不好使,如收音机变频中放电流,以及石英表电流等,500毫安以上就用47表5A档,测电视机电源行电流很好使,再大电流用钳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石英表电流可能是1毫安左右的脉动电流?收音机中放级电流用5毫安档测量可能变化不小,如果数字电压表测串 ...

石英表0.5毫安左右,一秒跳一下,数字表来不及反应,串电阻测压降是个办法,就是太繁琐,需要换算,现在都是数字电路,基本上很少测电流,几处电压不正常也就换板了

网友:
测量 5mA 这个级别的电流,绝大部分四位半手持表的毫安档位都没问题,至少俺手里的几块表内阻都在一两个欧姆的样子,没必要串小电阻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石英表0.5毫安左右,一秒跳一下,数字表来不及反应,串电阻测压降是个办法,就是太繁琐,需要换算,现在 ...

一秒跳一下反应不过来?俺这里有视频,一秒跳三下都没问题!

https://www.zhihu.com/zvideo/1661384365224558592

网友D:
其他2个表反映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他2个表反映如何?

另外两块反应也足够快,这三块表是模拟条反应测试的胜出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表变化太快无法读数呀?

看模拟条啊,这种情况看个大概就可以了,真想要精确测量那就只能串个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或者高速台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