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收音机上盖个毛巾竟能改善听感

楼主(2023-08-08):
近几日躺在沙发上听收音机,DIY改造版的牡丹941C,RDA5807M(FM)+LTK5128(功放),拿在手上听或者放到旁边的小几子上听,总感觉声音偏硬,不耐听。偶然间发现把收音机放到肚皮上听则声音好很多,低音更有力更均衡,声音更自然。

但总不能一直放在肚皮上听,心想可能是由于身体阻隔了一部分低音回授的原因,于是将一条毛巾盖在收音机顶部和侧面,底面有缝隙于是将收音机直接放在毛巾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五面包围,只留前面对着人。经反复比较,这样处理后声音确实有明显改善,不那么“硬”了,更耐听了。

网友A:
总不能这样长期盖着听。试试用厚棉布粘在后盖的通风口处,看能否达到目前的效果。

网友:
收音机放到木箱子上面,低音也会增强.

网友:
放在盒子里盒子开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不能这样长期盖着听。试试用厚棉布粘在后盖的通风口处,看能否达到目前的效果。

机内空间太小,怕是效果不明显。

如果把通风口全堵住了,就成密闭箱了,低音不会好。

在外面用毛巾围一下,有点类似倒相箱的效果,低音绕一圈再到前面了(毛巾捂不严实,边缘肯定有漏风的地方)。

网友:
盖上毛巾相当于加了吸音棉.

网友:
看看现在的“故事机”小小的盒子零件不多喇叭却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箱体),而老式收音机喇叭和零件统统挤在一个盒子内,出来的声音就 。。。。。

网友:
把喇叭口直接朝下放在沙发或者床上,声音更好

网友:
我一般把手机放大碗里听歌

网友B:
眼花缭乱的度盘,原来是裸的

网友C:
这个小收音机前面板还挺好看的,有点像根德收音机的感觉

网友D:
耳塞加不加海绵套,听感都有差别,加了低音明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花缭乱的度盘,原来是裸的

这就是那台我改装为蓝牙+FM+AM的牡丹941C。

由于AM部分改为负极接地,所以将前级高频管都改为9018,但是遇到了无声(无电台)的问题,中频曲线基本正常,本振也正常,由于还没时间彻底修好AM部分,所以一直没把刻度盘装回去。你知道装一次挺麻烦的,那几个小螺丝是斜着装上去的(真不知道当初为何这样设计),太别扭。

等有空把AM无台的问题解决了,再将其变更为一个完整的具有FM和蓝牙功能的全功能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塞加不加海绵套,听感都有差别,加了低音明显好

耳塞的海绵套把侧面密封住了,有异曲同工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二斤猪肉到天线上,短波接收效果更棒!

你有此经验?

过去黑白电视机调节天线时用手摸着信号好而放开就变差,根本原因是人体是接地的跟那几斤肉没有关系。

网友F:
喇叭的前面机壳无纺布可以防尘,也会影响高音通过,不知道楼主的收音机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收音机前面板还挺好看的,有点像根德收音机的感觉

这机器前面板总体上还算不错,只是喇叭窗口横纹格栅有些单调,还不如不镀铬,直接塑料格栅就是了,关键是纹理要漂亮一些才能配得上这机器的档次。

我喜欢海燕B331那种的铝合金格栅,比塑料格栅显得有档次。前几天在闲鱼上看到一款收音机,飞乐729,比海燕B331更漂亮!差点儿拿下,一查喇叭只有65mm,三寸都不到,还是算了。

把它的照片贴上来吧,供大家欣赏一下。

飞乐729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喇叭的前面机壳无纺布可以防尘,也会影响高音通过,不知道楼主的收音机有没有。

确认了一下,网罩是有的。

这台机的喇叭是与海燕B331互换过的。原来B331的喇叭有擦边的问题,所以当时修复B331时就直接把这台机器的喇叭换给了B331。两台机的喇叭型号是完全相同的,都是飞乐100mm方屁股喇叭。 后来B331的喇叭修复后就装在了941C上。

网友:
什么叫好,怎么量化,这个好百分之一,那个差百分之一,如果分辨不出,如果没有评定标准,只能是公说公的话,婆说婆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

网友:
音箱里的吸音材料 最早是6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里面的想想看 里面介绍的收音机改善音质方法 当时我也魔改过收音机造型 喇叭口夹上薄木条 音乐效果确实好一些 新闻就差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机器前面板总体上还算不错,只是喇叭窗口横纹格栅有些单调,还不如不镀铬,直接塑料格栅就是了,关键是 ...

这个机子确实漂亮,价格合适的话不妨拿下,如果手里有合适的喇叭可以换个喇叭玩玩听,玩的久了不喜欢了再把喇叭换回来,转让出去本钱又回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我以前都是拿一个大金属杯子扣在喇叭上面,出来好多金属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前面板总体上还算不错,只是喇叭窗口横纹格栅有些单调,还不如不镀铬,直接塑料格栅就是了,关键是 ...

我有个收音机前面的金属网版坏了,想换一个新的,上某宝搜铝合金格栅没有,不知是现在不生产了,还是输入名称不对,如哪位坛友知道,就请在此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确实漂亮,价格合适的话不妨拿下,如果手里有合适的喇叭可以换个喇叭玩玩听,玩的久了不喜欢了再 ...

这个红灯729报价150元,等我查完再看的时候已经卖掉了。

网友:
相当于增加了吸音棉

网友:
所以大收音机大喇叭,组成类似音响,那样声音就好听了

网友G:
以前上学的时候,听收音机,声音小,放在一个大一点的搪瓷缸子上,增大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上学的时候,听收音机,声音小,放在一个大一点的搪瓷缸子上,增大声音!

搪瓷缸把一部分声波给反射回来了,所以耳朵获得的能量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