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G3525 双场管型 ,48V-12伏 将变压器初次对调,改升压型?

楼主(2023-08-08):
最近 试验了将SG3525 双场效应管型 ,48伏输入 12伏输出的  将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初次对调  改为15伏输入 升压型电源  结果 电压升到20伏就升不上去了,任凭增大输出侧TL431上偏流电阻。。。无济于事   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你看看3525的升压电路图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只满足变压器功率参数,不满足阻抗参数,所以效果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只满足变压器功率参数,不满足阻抗参数,所以效果不会好。

收到  原以为 开关电源 阻抗很小 阻抗随负载变化  阻抗参数是变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3525的升压电路图

3525升压电路图 等我查查 谢谢

网友C:
3525到变压器之间的有个耦合电容减小一点,电感变大了,电容要适当减小才能与原来的匹配。是不是1/2兀根号LC。长时间不看书,理论性的东西都交给老师了。说错了勿怪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25到变压器之间的有个耦合电容减小一点,电感变大了,电容要适当减小才能与原来的匹配。是不是1/2兀根号L ...

好的 电感  电容调整我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