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懂电脑的,服务器是不是只能装服务器系统,不可以改装其他的啊

楼主(2023-08-08):
这个双路服务器是朋友公司淘汰多年被我捡回家的,因为服务器系统扫描仪驱动不支持想换成xp的,但是重装到这一步就卡着不动了,想装ghost系统就蓝屏,装服务器系统就没事,硬盘模式已经切换过了,怎么回事,是服务器只能装服务器系统吗

网友:
服务器就是运行稳定的台式电脑

网友:
服务器的不能用ghost,用原iso刻成光盘直接装,当然用ISO做成U盘也是可以的。注意加载RAID卡驱动。

不过服务器用winxp的太少了。 驱动都未必有的。就是装win7,驱动也未必有,不过情况会好很多。

网友:
不清楚你服务器的具体配置,一般服务器存储部分配置 阵列卡,硬盘采用SAS 或SCSI(早期)接口硬盘,采用桌面系统需要装驱动程序,否则找不到硬盘。
建议试试Windows 7, XP太老了

网友:
看看原来是啥系统,有些机器可能不支持XP。最常见的情况是没有阵列卡的驱动。服务器家用不是太合适,一个是体积大噪音大,再者费电。还有个问题是不带声卡,需要另配。

网友:
感觉是你的安装系统光盘不对,和服务器或者个人电脑无关。好像要在最底层的电脑主板自带BOIS关闭硬盘的ACHI模式,XP才可以稳定

网友:
   最大可能性是这个系统盘是XP SP2的系统 不兼容配件  纯正的番茄花园 在SP2版系统就被查封了 后绪的版本都没有

可以装普通系统 不过纯服务器的暴力风扇 除非在其他房间安置 否则那个飞机起飞的动静都受不了  另外有些系统对于多处理器电脑(多路服务器)兼容性不理想
现在有一些玩家用双路洋垃圾X79 X99电脑做渲染 (外国服务器拆机的处理器 配上杂牌子主板)

网友:
在PE下安装。

网友:
服务器装esxi,然后在虚拟机里装一个XP。

网友:
如上高手据说,感觉是硬盘驱动没有加载上去。再者这个版本的XP也太老了吧

网友A:
服务器用Centos稳,已经快4年没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用Centos稳,已经快4年没重启了

没看看有没有僵尸进程。

网友:
首先不清楚你的服务器硬件配置,无法分析。再有XP系统本身连硬盘的SATA接口都没有相应的驱动支持。所以要想使用XP系统,可以采用在服务器系统或者WIN7系统里面安装虚拟机的办法。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还装番茄花园,肯定是没有驱动呀

网友:
服务器电脑根据配置什么系统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