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储能系统用镍铁电池可行么?

楼主(2023-08-08):
镍铁电池是上个世纪爱迪生公司发明的,能量密度低一些,充电慢,成本高。如果住一层,平房,或者山里,不用担心能量密度是不是可以采用呢。
而且看起来,镍铁电池应该可以自制,可能就是维护会麻烦一些,但是寿命网上说还可以。成本高是因为镍的缘故么??

还有就是由镍痒症的人估计不方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靠谱,建个蓄水池,抽水蓄能发电

就是有条件建个蓄水池,蓄水能发电。

网友B:
不可行。容量会很快变小。

网友:
汽车都普及了为什么还要留恋马车

网友C:
工业化时代,你自制的成本一定高于工厂制造成本,甚至高于零售价。

铁镍电池被淘汰,就是因为成本太高

所以最后结论就是,低成本的其它(镍氢、铅酸、锂)电池取代了铁镍电池,你又试图自制,那么你自制的成本将远高于使用其它(材料)电池。

网友:
这是常识。

网友A:
电池不靠谱,建个蓄水池,抽水蓄能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化时代,你自制的成本一定高于工厂制造成本,甚至高于零售价。

铁镍电池被淘汰,就是因为成本太高 : ...

没有零售的,按照第一性原理 成本不外乎镍,氢氧化钾,铁,连接件,外壳。当初被淘汰密度小有一方面原因,密度小必然成本高一点,还有就是要定期补充KOH,但是这货寿命长丫,20年算可以了吧,甚至更长,至少不含铅钴,要环保一些。还有这货可以做大些,比如一个80L的塑料方形水槽,不比18650省材料?
最担心就是容量衰减的厉害。

看到国外有不少自制的,还有要尝试铁锰的。因为地壳中丰度都很高,但是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靠谱,建个蓄水池,抽水蓄能发电

没条件丫,需要建水塔。机械臂板砖是不是也可以 。或者电力合成甲烷/酒精,这些都好存储些吧,只不过看起来更难

补充内容 (2023-8-9 13:53):
搬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行。容量会很快变小。

好像镍锌是这样,有数据来源么?或者还是要做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