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出主意,蓝牙音箱表皮发粘,怎么处理??

楼主(2023-08-08):
求各位大神出主意,蓝牙音箱表皮发粘,怎么处理??实用什么清洗剂,溶剂等??

网友A:
我的充电宝也是这样,我用湿布蘸食用碱擦的,很干净。

网友:
酒精多擦几遍

网友B:
是不是那种原来是表面防滑涂层的?那玩意有的过几年就粘手,得铲干净了才爽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种原来是表面防滑涂层的?那玩意有的过几年就粘手,得铲干净了才爽滑

就那玩意,就像沥青一样粘手啊   现在好多音箱外表面全这玩意,很难搞,不知啥法子效果好

网友:
注意:任何清理剂都会消除掉上面的字  其实用酒精就可以擦掉类肤涂层

网友C:
用洗洁精肥皂水就能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洗洁精肥皂水就能洗干净

在夏/秋操作最合适。 有些厚的过一段时期还要再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那玩意,就像沥青一样粘手啊   现在好多音箱外表面全这玩意,很难搞,不知啥法子效果好

铲干净了,重新上漆

网友:
据说风油精有效,没试过,楼主可以出个测试报告

网友:
应该是喷了橡胶漆涂层,新的表面手感细腻感觉头弹性是吧?这个涂层一般2年左右就开始变质、粘手,只有去除表面涂层才能解决。酒精,香蕉水可以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D:
用丙酮 二甲苯可以去除。
以前有德生3xx收音机也有这种涂覆 到后来机壳发粘.
这种肤质材料 与不可拆卸电池有得一拼,到时要设备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丙酮 二甲苯可以去除。
以前有德生3xx收音机也有这种涂覆 到后来机壳发粘.
这种肤质材料 与不可拆卸电 ...

丙酮 二甲苯到哪里买啊

网友:
应该买不到的。 二甲苯效果好 去除车辆前挡粘帖纸也有特效,

可以用同类去车挡粘帖纸溶液 有卖。俺刚买了2蓝牙音箱也用肤质涂覆,

现在是容易显指印。

网友:
我是用煤油来去除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充电宝也是这样,我用湿布蘸食用碱擦的,很干净。

谢谢老兄分享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我买了两个都是因为塑胶套发粘,用酒精擦一遍就好了,好长时间了,没再发粘,酒精最好找了,或者含酒精的,有一点点就好,别的香蕉水,丙酮都用不着,有剧毒,致癌物。

网友E:
溶剂类、油类都可以,但没发现特别好用的。这种类肤层手感好变质快,国外产品似乎没有这种情况,一个类肤层麦克骚福特鼠标用了7、8年还好好的,不知配方有啥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溶剂类、油类都可以,但没发现特别好用的。这种类肤层手感好变质快,国外产品似乎没有这种情况,一个类肤层 ...

试下来 只有二甲苯可以溶解此类物质 清除的干净, 再要用其他洗涤剂清除二甲苯。
这东东要空气流通场所使用 防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下来 只有二甲苯可以溶解此类物质 清除的干净, 再要用其他洗涤剂清除二甲苯。
这东东要空气流通场所 ...

这个问题上升到化工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了,国内这种材质还是不过关,寿命太短了

网友:
19年我买了个移动光驱,一直放着没用,今年才拿出来发现表面也是粘粘的,目前做法是在光驱表面粘粘的地方贴上食品保鲜膜。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买张碳纤维贴纸,直接贴起来也很漂亮

网友F:
我的雷柏7100也这样,用无水酒精洗刷刷洗刷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雷柏7100也这样,用无水酒精洗刷刷洗刷刷

我用酒精好像效果不太好

网友:
酒精就可以,注意防火。

网友G:
酒精多刷几次,能干净,我的鼠标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酒精多刷几次,能干净,我的鼠标也是这样

我用的医用酒精,效果一般啊

网友:
如果酒精(尽量用95%以上含量的)效果不好,试试风油精,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