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W宽频射频功率放大板

楼主(2023-08-09):
从网上买了一块宽频功放板,回来通电不工作,检查发现下图中红圈电阻开路,功放部分无法供电。这个板子标称从1M-900MHz输出2W功率,我简单测绘了一下电路图,后面的功放貌似三极管,前级推动貌似集成电路,不知道有坛友知道这两个器件不。开路这个电阻选多大阻值?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
前级是一个集成L NA,后级是射频MOS管(RD01MUS2B),那个接在漏极的电阻可以直接短路试试,一般都是有电感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种宽带射频功放板我在tb上买过许多类似的,都十分易损,有时到手MOS管就是坏的,还要自己更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宽带射频功放板我在tb上买过许多类似的,都十分易损,有时到手MOS管就是坏的,还要自己更换才行 ...

谢谢,看来我还要备几个MOS管。

网友B(2023-11-14):
那个是电感。不是电阻。多大的电感 需要问卖家。但是卖家不一定告诉你。这个一般都是过载烧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电感。不是电阻。多大的电感 需要问卖家。但是卖家不一定告诉你。这个一般都是过载烧了的

电阻和电感我还是能分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