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的DC-05收音机稳压电源

楼主(2023-08-09):
拿在手里,感觉有点沉,不像是开关电源的。
内部,不拆它了^_^

楼主:
古时候,一般是用这样子的稳压电源。
下面,当时主流收音机用稳压电源电路图,可以作为参考来自制。

当年,我就自制成功了一个,用来维修收音机^_^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网友A:
我以前出门散步,捡了个DC-06,里面是工频变压器的
不过DC-06没那个电源开关,插上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出门散步,捡了个DC-06,里面是工频变压器的
不过DC-06没那个电源开关,插上就亮

老大好!
稳压电源来维修收音机,电池用来维修好后试机用,省了不少电池费用。
维修故障收音机,将稳压电源串在古董万用表,打开收音机电源开关,观察万用表指示电流,根据它的指针位置,粗略估计收音机故障点。
等排除收音机故障后,开收音机声音最大,万用表指针摆幅最大。
一般6v收音机,声音最大,电流表摆幅超过100mA。

网友B:
德声的电源确实是工频电源,我有一个,拆开过,感觉做工不咋的,里面是一个三端稳压块

网友C:
手头也有个德生DC-05稳压电源,没事打开看看。

网友D:
手机充电器可以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也有个德生DC-05稳压电源,没事打开看看。

谢谢拆解图,7805电源,也不错,跟上了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声的电源确实是工频电源,我有一个,拆开过,感觉做工不咋的,里面是一个三端稳压块

德生,作为收音机后起之秀,只能用7805,才不致被年轻人指指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充电器可以改用

用那种小功率的充电器电源,就可以满足收音机用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声的电源确实是工频电源,我有一个,拆开过,感觉做工不咋的,里面是一个三端稳压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声的电源确实是工频电源,我有一个,拆开过,感觉做工不咋的,里面是一个三端稳压块

德生做工,外表还行,内在做工,不管是电源还是收音机,内在做工工艺,都不怎么样...........

如果跟日系比,那就更惨.....................

楼主:
以前,收音机厂家成百上千家,经常质量评比。现在独家垄断,今不如昔,也算正常~

网友:
【我以前出门散步,捡了个DC-06,里面是工频变压器的】
从此以后,天天出门走那条道,走了一年多,楞是毛都没捡到

楼主:
不能天天走那里。你天天都去,人家看到是你,不扔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