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液晶还这样,是驱动板有问题还是显卡问题呢?

楼主(2023-08-09):
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数控系统屏吧,是那个机床厂家的。
这个要是工控主板的就有显卡,没有多数主板坏。

发那科的。换屏还是一样,主板小小的一块,不知道是不是集成显卡。。。

网友A:
这个是数控系统屏吧,是那个机床厂家的。
这个要是工控主板的就有显卡,没有多数主板坏。

网友:
液晶正常 就是显卡

网友:
进设置里,调低显示器分辨率试下~

网友:
不管是不是x86.一般工控板都没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那科的。换屏还是一样,主板小小的一块,不知道是不是集成显卡。。。

发那科有些系列是有专用显视芯片,但多数是北桥或发那科自家芯片输出,所以修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