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原理图上的电源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3-08-10):
拆解一个电源模块,根据模块描出了原理图,输入是AC/DC24~275V,测试了下大概在DC20V左右能启动。原理图上输入全桥整流滤波部分省略了,就MB6S整流后400V 4.7uF的电容滤波;能看出这是一个自激电源,但很多地方跟我查阅的资料上差别很大。
1、比如RCD吸收这里,省掉了电容,这样会不会不稳定或者容易炸机?
2、NMOS旁边有颗阻值很小的电阻,这个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模块应该带过流保护功能,但他是如何实现过流保护的?
3、输出半波整流的二极管放置跟常规位置也不一样,这样有什么优缺点?
整个电路看得我很懵,希望懂电源的能帮我分析下这个模块是如何工作的,并解答下我的疑问,谢谢!

楼主:
加了元件编号,方便大家分析,麻烦管理员把原图删除了!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标准的带光耦反馈的开关电源,还是比较古老的没有管理芯片的方案。教科书很多。CJ431是通用的2.5V基准电压模块。CJ是长电股份的缩写。现在叫长晶了。
用(2.5V/1.3)*(5.1+1.3)=12.3V, 标准的分压电路。

网友A:
1,反峰吸收回路,有,就不容易炸鸡。
2,场管源极限流电阻上的压降被9014限制在0.7v,对应的源极电流限制在0.7A。
3,次级快速整流二极管,只要极性对,可以画上面,同样可以画下面,效果一样。
根据提示,电源工作原理,自己解读吧~

网友B:
这个就是最普通的反激电路,没什么特殊的,只是你画的方向给自己找麻烦了。

网友C:
试着分一下,不一定对,当个参考吧。

加了几个元器件编号,按下图说:

1、上电后VCC经电阻R3给Q1栅极充电,Q1“缓慢”开通,初级绕组1-2开始有电流流过。
2、互感作用,绕组3-4感应电流通过C1、R1加到Q1栅极,正反馈加速Q1开通。
3、先说开环状态,随着绕组1-2电流线性上升,R4上的压降线性上升,当R4上的压降高于0.7V时,Q3导通卸放Q1栅极电荷,Q1关断。之后再通过R3充电启动,如此往复形成震荡。
4、加入反馈闭环,R4上的压降没上升到0.7V以前,因反馈作用C4通过光耦放电使Q3导通、Q4截止,这样就能通过反馈动态调整Q1的开关脉宽,实现稳压。

只要Q1的耐压足够高,RCD回路里可以省去C,高反压靠Q1硬抗。
R4的作用上面提到了,初级电流足够大时,它身上的压降可以使Q3导通从而关断Q1。
SS310放置位置不影响其发挥功能,放在上面或下面作用是意向的,没什么特别的好处,也没啥缺点。

网友B:
第一个:不会!MOS管DS之间有分布电容,功率很小时电容量也很小。
第二:过流最大值就是1R0电压等于0.7V对应的电流值。电流一到9014立即导通MOS管截止。
第三:无所谓,可能结构上+12V端靠近某个“静”端,这样干扰少些。
这个电路的关键点在光耦从18V电源向9014基极吐出电流实现控制的。

网友:
记得好像是以前的诺基亚手机充电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反峰吸收回路,有,就不容易炸鸡。
2,场管源极限流电阻上的压降被9014限制在0.7v,对应的源极电流限制 ...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最普通的反激电路,没什么特殊的,只是你画的方向给自己找麻烦了。

感谢您的回复!画得确实很烂,只能说线路连通了,缺乏美观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分一下,不一定对,当个参考吧。

加了几个元器件编号,按下图说:

感谢您百忙中回复我的帖子,麻烦您再帮我解答下电路中Q2有什么作用?3-4绕组前面串联的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不会!MOS管DS之间有分布电容,功率很小时电容量也很小。
第二:过流最大值就是1R0电压等于0.7V对 ...

感谢您百忙中回复我的帖子,电路中S9015,3-4绕组前面串联的二极管没看懂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百忙中回复我的帖子,麻烦您再帮我解答下电路中Q2有什么作用?3-4绕组前面串联的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

Q2和Q3的接法是将这俩元件组成一个可控硅,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用法。

具体到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给Q3提供基极电流后,Q3的集电极电流就是Q2的基极电流,Q2也会导通。而Q2的集电极电流就是Q3的基极电流,会使Q3更快的深度饱和。
当Q2、Q3都深度饱和后,即使撤除外界给Q3提供的基极电流,Q2、Q3仍然维持饱和状态,这是可控硅的特性。

FR107的第一个作用是整流,开关管关断期间给22UF电容充电,是反馈电路热端的工作电源。
第二个作用是在开关管开通期间,把3号引脚与地隔离,这样3号引脚才能通过C1、R1给开关管提供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和Q3的接法是将这俩元件组成一个可控硅,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用法。

具体到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给Q3 ...

非常感谢,大致明白工作原理了,这个原理图还有没有性能升级的空间?这类自激的电源稳定性怎么样?我有产品上需要安装这个模块,并且是一直在线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百忙中回复我的帖子,电路中S9015,3-4绕组前面串联的二极管没看懂是干什么用的

许久没有登录,我也来献一下丑,请坛友们指正错误。
9015和9014的接法类似于可控硅的作用,原因可能是为了可靠的关断和减小付电源的依赖,只要9014开通,上面的9015也会开通两管之间形成正反馈,直到把场管栅极电压拉低到两管不能维持正反馈为止;这样只要限流电阻或光耦其中一个或一起有一个能使9014开通的脉冲,就能引两只管子的正反馈过程而可靠关断。
3-4绕组有提供正反馈和给提供控制电源两个作用,二极管是为控制电源提供整流,通过绕组使4脚输出正极性电压,电阻限流,稳压管限压给电容充电,3脚上接的R和C是选频反馈网络,开关管加速导通时二极管不导通,开关管加速关断时二极管导通,给下面电容充电
希望解释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致明白工作原理了,这个原理图还有没有性能升级的空间?这类自激的电源稳定性怎么样?我有产 ...

没做过这类自激式的反激电源,感觉还是使用IC的它激式更好一些吧,IC提供的很多特性和功能这种简单的自激电路都不具备。

网友B:
3,4绕组串的二极管是整流用的,MOS导通时,3即A点是正电平,通过电容电阻给MOS管栅极一个驱动(大概十几个微秒,加速开通),当MOS管截止时,4是正电位通过二极管给稳压管旁边的电容充电。
自激电路是简单可靠的,原件质量决定可靠性与寿命。设计的好的自激电源长时间输出短路也不会坏。

网友D:
Q2和q3组成了自锁的模拟晶闸管式电路,也就是说Q2一旦导通的话,电路就一直处于保护动作了,只有断电后再通电电路才能恢复正常工作。正常时q2应该是达不到导通条件,过流或者过压让q3深度参与调节场管r3上压降就会让q2导通,此时这个电路就罢工的,等待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这类自激式的反激电源,感觉还是使用IC的它激式更好一些吧,IC提供的很多特性和功能这种简单的自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绕组串的二极管是整流用的,MOS导通时,3即A点是正电平,通过电容电阻给MOS管栅极一个驱动(大概十几个 ...

明白了,长期稳定性取决于元件质量,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Q2和q3组成了自锁的模拟晶闸管式电路,也就是说Q2一旦导通的话,电路就一直处于保护动作了,只有断电后再通 ...

通过您的解读基本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第一点,RD组成的尖峰吸收回路,开关变压器产生的反峰高压,不用电源功率管硬扛……~可以起到保护MOS管的作用。^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