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检波 求解

楼主(2023-08-10):
电子管收音机的检波方式常见的有一般有用2AP16检波,6N2的一半接成二极管形式检波,高级一点的收音机用6H2电子管检波,有的用6H2的一半检波,一半做延迟式AGC,但是有的收音机只用6H2的一半检波,另一半就直接接地例如下面的图,这样浪费了一半电子管,在资源稀缺
的年代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做成延迟式AGC,这样性能提升了,或是直接用单二极管检波,这样也不至于浪费,求教各位老师解释下原因 谢谢

网友A:
七灯机比六灯机高级,

多加一个灯,哪怕是接地,也是高级的

一般情况下延迟式AGC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大部分机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灯机比六灯机高级,

多加一个灯,哪怕是接地,也是高级的

仅仅是为了高级啊  哈哈   我实际测过  2AP16的检波效果比用电子管检波的声音大  效果好

网友:
当年晶体二极管还在试制阶段,成本很高,更没有普及。
延迟式(添加元件)没有必要,弱台灵敏度变高其背景噪声也会变大。主要还是中国国情不提倡收听远地的电台。

网友:
三喇叭、多波段,七灯机,一看就是堆料高级货。

网友:
        还有一种用6G2检波兼低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仅仅是为了高级啊  哈哈   我实际测过  2AP16的检波效果比用电子管检波的声音大  效果好

应该是差不多的,早期的晶体管效率不如电子管,换用现代的1N60这些还好。

网友:
      在交流超外差式收音机里,一般常用一个双二极三极管作为第二检波和音频电压放大用,例如许多爱好者所熟悉的6SQ7,6SR7等电子管,但是在国产小型电子管里,只有6H2Π型双三极管可以代替,
而且代用以后有许多缺点,例如将一个三极管接成二极管,即将栅极接到阳极(屏极)上以后,栅极不起控制作用,也就是浪费了一个金属零件。如果将阳极(屏极)接地当作隔离罩而用栅极作为检波器
的阳极,这样阳极(屏)的工作仅仅由两根栅边杆和几十圈的栅丝来担任,其有效面积很小,检波效率不高。另外在延迟式自动音量控制电路星,6H2Π型电子管就不适用了。国产6Γ2Π-K型双二极
三极管是6SQ7的蜕化管,它不仅是缩小了体积,加强了结构的牢固性,而且消除了6H2Π所有的缺点,并为今后装制各式各样的自动音量控制电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差不多的,早期的晶体管效率不如电子管,换用现代的1N60这些还好。

1N60主要是代替2AP9。做电子管收音机检波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
谢于版普及检波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