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这个铅电池的负极线接接电路板的哪里

楼主(2023-08-10):
亲,这个铅电池的负极线接接电路板的哪里

网友:
11w的元老这还用问

网友:
是电池的负极?
接圆圈内的焊点

网友:
去找半波或桥式整流的电路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简单的阻容降压充电电路,你的图看不清,参考阻容降压电路,自己摸一下线路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断线的应该是电池的+极

网友:
这东西不要修了,二极管击穿容易放炮,现在锂电手电筒加充电器不过十多元,使用时间长得多

楼主:
这几个图比较清楚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
手电筒充电线路板

楼主:
这个比较清晰,看看应该对了

手电筒充电电路图

手电筒充电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清晰,看看应该对了

二极管方向画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清晰,看看应该对了

220V~端应该修正一下,原来接法不对。

哦,之前的电路是这样的,看来接错线也能工作,只不过不是全波整流了:

网友:
体积够了就直接换成带充电板的18650电池,铅酸电池用起来很麻烦。

楼主:
感谢海洋大师,根据海洋大师的意见,予以修复。见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海洋大师,根据海洋大师的意见,予以修复。见图

从电路板,焊接等看,做工还是可以的,从来不怀疑,会有接错线的低级错误,因为以前也可以充电的,谁会怀疑呢。感谢海洋大师。

网友:
像是以前随身电源里面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电路板,焊接等看,做工还是可以的,从来不怀疑,会有接错线的低级错误,因为以前也可以充电的,谁会怀 ...

大师可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