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卫星电视接收机上一个芯片的各脚功能

楼主(2023-08-10):
卫星电视接收机上一个芯片,单芯片负责全部功能:微电脑、图像声音解码都有,谁有各脚功能图。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东西整机几十块钱的东西,没价值修,而且也找不到配件,坏了就扔,现在影碟机唱戏机路由器基本上配不到件,一次性产品,到二手市场或废品站或许找得到能用的

网友:
all in one 解决方案,坏了没法修

网友:
一看还带外部晶振,应该是个过时的单片机。即使找到新的,都是空片,没软件无法修复的。不是8-90年代日本出的带固化功能的模块,换片新的即可。这个扔吧,看看啥接插件线束有点用,其它都是摔掉。没用

网友(2023-09-21):
澜启的A6芯片。

网友:
06年-09年家电维修的合订本数据光盘 介绍过主流卫星接收器的芯片部分

网友:
这东西,没有什么必要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