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自制一个88-108带通滤波器

楼主(2023-08-11):
本人在改日频为国频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机器自带了76-90的带通滤波器,然而手头并没有适合国频的滤波器,网上买的经过测试也非常不理想。参考很多机器的电路图,比如这个索尼5800,它的带通滤波器是分离元件实现的:
想着自己怎么也来做一个,经过测试和调整得到如下参数:

这个是实物图:

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调试起来非常麻烦,经常得到的图像大概是这样的:

本人非专业人士,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谁能大概解释一下这个滤波器的原理,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我发现很多机器,比如索尼5800,前面的滤波器不动,只改本振和输入回路,机器的灵敏度也非常好。但是有的机器就不行,比如索尼6700,感觉原来的滤波器(三脚集成的)对改频效果影响非常大。谁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A:
淘宝上有个商家叫安悦,有售松下原装76-108滤波器,效果极佳。不妨一试。

网友:
也做个仿真

网友:
我根据你第2图提供的参数进行了简单的仿真,得出如下结论,见图。考虑了分布参数,电容及电感值做了微小的调整,电感值是通过匝数推算出来的。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B:
帮猜一下,仅供参考

接收频率76~90MHz,中心频率约82.7MHz
接收频率88~108MHz,中心频率约97.5MHz

调整(稍拉伸)截图中的L1、L2应该可以改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样做,以及调整。
也想知道高放的结型场效应管与三极管的效果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猜一下,仅供参考

谢谢分析,L3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个商家叫安悦,有售松下原装76-108滤波器,效果极佳。不妨一试。

是吗?我这个就是从安悦买的,实际上机测试,效果并不理想,用扫频仪扫频的结果大致像下面这样:(扫频仪参数完全相同)

扫频点最低点是87MHz,最高端是108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猜一下,仅供参考

请教这个怎样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析,L3是什么作用呢?

L3的作用是为Q1提供偏压
猜测,抽头是为了降低阻抗,减缓相互牵制

网友:
你的线路图能不能完整发上来?

网友:
能标注下原机的L1,L2,L3的参数,尺寸吗?包括照片。

网友:
简单点换个成品76-108的带通滤波器,要去掉L1,L2,L3电感线圈和各相应的电容,直接连接至2SK42的栅极,并对地接100K左右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个怎样分析?

直接整个去掉L1,换76-108带通滤波器连接FM RF场管栅极,并对地接100K电阻。

网友:
c3和L2、L3下部分构成低通.L3的抽头应兼阻抗匹配给场管,输入50-75Ω,场管不能直接用,换成品三端带通不能直接换,要找成品三端带通说明书,最好方法原电路无需改,用网分扫描下调整!

网友D:
增加2T那里的电感量,会提高前坡的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2T那里的电感量,会提高前坡的幅值。

谢谢您的回复,有空了我按您的办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析,L3是什么作用呢?

FET管子输入阻抗较高,L3作为变压器结构用于阻抗匹配(详见铃木宪次的《高频电路设计与制作》)

网友:
当初旧收录机卖废品时没有多拆一些带通滤波器,遗憾

网友E:
s21咋这样的呢?好像起不到带通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s21咋这样的呢?好像起不到带通作用吧。

收音机上的简易滤波器就这样

网友:
我想有仪器制作不难,问题是业余情况之下基本没什么专业仪器。

网友:
  20年前在汕头旧货市场买了两片索尼收录机拆下的CXA1238收音机板,天线后面就有一个88-108MHz带通滤波器,基板是陶瓷的,应该是SAWF声表面滤波器。现在淘宝上也有这种器件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2T那里的电感量,会提高前坡的幅值。

我按照您的意思,增加了接地的这个线圈匝数,果然低频率幅度上来了。上机测试没有发现明显的分布不均的问题了,果然是没有理论寸步难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您的意思,增加了接地的这个线圈匝数,果然低频率幅度上来了。上机测试没有发现明显的分布不均的 ...

这是什么仪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个商家叫安悦,有售松下原装76-108滤波器,效果极佳。不妨一试。

网上有卖的,我都是买成品,效果更佳,体积也小,1元一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仪器?

目黑-712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卖的,我都是买成品,效果更佳,体积也小,1元一只而已

求淘宝链接

网友:
可以试试早期黑白电视机中中频陷波滤波器,用了好几个LC回路有的并联有的串联,频幅曲线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