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dTech 1692 数字电桥内的存储芯片没电了,还好有备件,快速修复

楼主(2023-08-11):
夏天快过去了,天也不那么闷了
今天打开1692电桥想测个电容,发现自检卡在 222 4 0000,进行不下去。按start 可以跳过进行入测量,查测量结果不对。这个故障现象以前修1689电桥见过,就是内部校准数据丢失了。
这个机器内部校准数据是存储在一个内置电池的SDRAM 芯片内的。这个芯片损坏可能性不大,估计是芯片内电池没电了。还好原来2018年修这台电桥另一个故障时买过2块这种存储芯片,还留着。拿出来,直接换上,校准就OK了。
原维修帖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d=282090&extra=

换上新的芯片了,一看就很新

旧芯片看标识像是98年生产的。

测试

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 ,这种RAM,能否临时外接电源再更换电池?

论坛里有高手剖开芯片,换了内部的电池。成功了。

电池要接在内部
当初发明这种带电池芯片的一看就是大款,机器到没电就报废

楼主(2023-10-31):
这是1692RLC的校准方法。但是英文的,如果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B(2023-08-12):
这换的芯片用什么工具读取和写入程序?

网友:
这种芯片估计进入初始值可以恢复;别问是怎么知道的,满满的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换的芯片用什么工具读取和写入程序?

不用写入,安装好芯片,按照手册校准就可以。

网友:
看起来就专业

网友A:
不懂就问 ,这种RAM,能否临时外接电源再更换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有高手剖开芯片,换了内部的电池。成功了。

电池要接在内部

想到了房屋产权的70年有效期 ...

网友C(2023-09-26):
您好。我的1692也是同样的问题。麻烦提供一下校验方法和手册可以么?

楼主(2023-10-30):
有时间我发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有高手剖开芯片,换了内部的电池。成功了。

电池要接在内部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当年可擦写的非易失存储器还只有EPROM,这东西需要紫外线擦除(就是芯片上有个窗口的),所以只能做ROM用,EEPROM(电擦除的EPROM)当年还没发明或者没普及呢,所以NVRAM就只能用RAM+电池的方式实现,后来EEPROM普及后,这东西很快就淘汰了(成本高昂),在后面什么铁电、Flash就更不用说了

这东西官方手册给出的数据保持时间是10年(指仅靠内部电源保持数据),实际上余量还是挺大的,而经常开机的设备,用到2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仪器的商品寿命了,实际上我们使用的很多二手设备都是过期的,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的1692也是同样的问题。麻烦提供一下校验方法和手册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有高手剖开芯片,换了内部的电池。成功了。

电池要接在内部

预设的计划性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了房屋产权的70年有效期 ...

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想撑到70年,估计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