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点焊机的小问题

楼主(2023-08-12):
请教各位师傅,电磁炉线盘上的线拧成一股,如图可以做点焊机的次级吗,据说是铜线。还有绝缘问题,是不是直接缠上绝缘胶带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是不是铜线直接把线头在水泥地板上蹭两下就知道了,黄就是铜,白就是铝。收废旧的都是这么干的。铜铝都不要紧,只要够粗电阻就小,就能瞬间输出大电流。

网友:
电磁炉的线圈基本上都是铝线!!!放弃吧。。。

网友:
起码铜线25平以上。你这铝线还这么细没啥用

网友:
导线截面积够了就可以,最好是用耐高温的胶带

网友: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我用坏的两个电磁炉,拆出来的炉盘线圈都是铜线。
你可以用铁锤把一小段线砸扁,如果是铜的,那么敲成薄薄一片的金属片可以看出来是铜的,如果是铝线镀铜,敲扁后就可以看到白色的铝的金属色,还不相信,在用到小刀表面刮一下就可以确认了。
至于你拧成一股的要绝缘好,最好用加厚布热缩管来封,这样耐磨好一点。点焊机是瞬间冲击电流,具体平方数可以承受的冲击电流数据我就没有,我以前用过点焊机给锂电池点焊做电池组,我当时只是用0.2毫米直径的红铜线很多根拧在一起,直径跟筷子头差不多粗,那也就是最多4-5毫米直径,我的线总长约35-40厘米,点焊针很重要,要选好一点的,我自己感觉使用效果很好,完全满足锂电池组镍片点焊需求,当然你如果说要点焊一毫米不锈钢之类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其实最方便就直接购买4AWG的纯铜硅胶软线使用。

网友:
绝缘膜如何清除?烧吗。

楼主:
我这个线是从酒店15千W的电磁炉上拆的,中间烧断了,酒店员工食堂做饭用的,不应该是铜包铝的吧

网友A:
铜包铝线也不怕,只要其截面积够大,能够通过你心目中想要达到的电流效果,一样用~

网友:
焊牢0.2的镍片起码200A不止吧,这么细的线如果200A不得烧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包铝线也不怕,只要其截面积够大,能够通过你心目中想要达到的电流效果,一样用~

见过成品点焊机,次级就是用铝带绕的。只要截面积够大,无论铜铝都能用。

网友:
铜铝的比重相差较大 若是纯线圈 手掂一下 就能区分

网友A:
15kW繩15kW/3=5kw,5kw
380v13A15A
220v23A25A
·200A200/15=13.33
·200/2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kW繩15kW/3=5kw,5kw
380v13A15A
220v23A25A

回复帖子,文字乱,数字及符号不乱,^_^

网友:
点焊机时间极短,发热不是问题,就是怕线太细,电阻太大,电流上不去,焊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