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蚁共享充电宝怎么才能使用?

楼主(2023-08-12):
弄了一批火蚁共享充电宝,充满电了,但是不能给手机充电 ,怎么才能使用,各路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需要破解,区网上搜看看有没有教程。

网友:
扫码付款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看线路板上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哪款,去网上搜数据手册,然后根据数据手册改线路。

网友:
看电路板,不大像有物联网芯片,也就没有远程控制(扫码付款充电)一说。

唯一可能是充电宝的充电接口和母柜接口还有一些协议,必须是从母柜正常弹出后才能对外供电。

网友:
里面有IC的,最简单的是去某宝买板子直接换掉,这种充电宝的很便宜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