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得个老机芯,想听听,感觉一下,输出变压器被拆了,

楼主(2023-08-13):
请教大家:哪里能找到输出变压器
?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百分百很纯 可以听见初心的味道

网友:
是个直流机?

楼主:
是的,八灯,三波段。输出变压器被拆了,别的还没被破坏。

网友:
6P1输出,5K阻抗,4欧姆-8欧姆负载都预留。网上有新的,蛮好的。大概25块钱左右一个,不含邮费,我修电子管机子买过几次,山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八灯,三波段。输出变压器被拆了,别的还没被破坏。

八灯的?比较少见 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灯的?比较少见 是什么牌子的?

不知道什么牌子。有一枚是调谐指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6P1输出变5k4欧的,你出邮费送你一个。

这个好像是2P2推挽电路,变压器真不好找。 谢谢您!

网友(2023-09-17):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2P2推挽电路,变压器真不好找。 谢谢您!

如果是2P2(1S4),乙电60V,推挽的负载阻抗是10K欧。10K,如果牛太小,线过细,不好绕。用舌宽13的比较合适,叠厚2.2,初级0.1绕1200匝,绝缘,绕次级0.59。53匝。绝缘,再绕另一臂初级1200匝。阻抗10K:3.5欧。初级可以乱绕不必层层垫纸。

网友:
感觉输出变压器还好解决,最难得是波段开关。

网友:
直流胆机。未级是2P2推挽。寻找他的输出变压器有难度,自己缠吧

网友:
网上找6N1用的10k推挽输出可用

网友:
根据11楼的提示可用220V带110抽头,次级9V(8欧喇叭),8-10W电源变压器代用。

网友:
对,同意楼上的代换法,事实上一些电子管制作书上也谈到了很多情况下可以用电源变压器直接代用,
只要知道该有的合理阻抗,找到合适输出电压的变压器,但要选择亮铁芯的;
2P2单端甲类有资料说按15~20K估算阻抗,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