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 双脉冲带液晶显示控制板!

楼主(2023-08-13):
点焊机 双脉冲带液晶显示控制板!
9新
70包邮
zj
包邮
点焊机用的控制板,带双脉冲,自动焊,等精华功能。
双脉冲可以用前脉冲预处理焊点,后脉冲主力点上,两者合力才能焊接的极漂亮又牢固。
自动焊则是可以舍弃触发开关,固定住位置后自动触发,方便操作。
带液晶屏和三个按键,直观方便操作。
三个插口分别是: 正负极电源,mos管的GDS驱动口,触发开关接口。
支持直流2.7v--12v的电源,宽电压。
可以和高倍率动力锂电芯配合点焊,也可以和法拉电容配合点焊,用途多多。
70包邮非偏远。

补充内容 (2023-8-15 14:29):
补充,除了控制板 还有配套的 3条线束,方便连接。

楼主:
锂电池点焊机必备,顶上去

网友A:
有没有外壳呢,这个应该也能控制氩弧焊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外壳呢,这个应该也能控制氩弧焊机吧

没有外壳,老铁。
体积很小,也就火柴盒大小,自由找个小盒子就能装。

楼主:
玩玩点焊机,组装锂电池大有用途啊。

网友B:
好!不过我准备上微波炉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过我准备上微波炉变压器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 没有 法拉电容储能点焊机效果好。
储能点焊机焊点漂亮且结实,一组电池各个焊点一致性也好。

楼主: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 没有 法拉电容储能点焊机效果好。
储能点焊机焊点漂亮且结实,一组电池各个焊点一致性也好。

楼主:
点焊机必备神器,继续出。

网友:
有没有配线图?

楼主:
有配配套的线束和插头,直接可以接插。

网友C:
直接插,电源好说,还有功率管如何查哈?

网友:
这个需要外接  MOS功率板的,不能直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插,电源好说,还有功率管如何查哈?

外接一个mos管功率板,可以自己diy也可以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