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点焊机又有新问题了

楼主(2023-08-13):
今天把微波炉变压器次级线圈拆了,但是发现初级线圈有磨破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补救的办法,还是只能换变压器呢

网友A:
只要匝间不短路,涂点绝缘漆就行了,受伤厉害的的地方线径会变小,可能会影响变压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匝间不短路,涂点绝缘漆就行了,受伤厉害的的地方线径会变小,可能会影响变压器功率

谢谢回复,普通油漆是绝缘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普通油漆是绝缘漆吗

普通油漆有的绝缘,有的导电,比如金属漆(银粉漆、金粉漆等),即使绝缘的普通漆因为漆膜厚度有限,做绝缘漆也不太好用,高压还是容易击穿,也容易脱落,还是尽量用绝缘漆比较好,如果实在找不到绝缘漆,也可以使用高压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油漆有的绝缘,有的导电,比如金属漆(银粉漆、金粉漆等),即使绝缘的普通漆因为漆膜厚度有限,做绝 ...

用修电路板用的绿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修电路板用的绿油可以吗

线路板保护漆是可以的,不过保护漆也比较薄,而且好像常温比较脆

网友:
还是用几元一瓶的绝缘漆稳妥 绝缘 防潮 还能耐百十度的高温 用不完的绝缘漆做好密封存放几年没问题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我决定买点绝缘漆

网友:
这个又不贵,废品站重新买一个哦,这个卖废品,补不了几块钱,

网友:
这个线包都是铝线的,找个铜线的吧

网友:
绿油最简单,多刷几层

网友:
起白点了,铝的。只要绝缘漆有一点点划伤遇到潮湿天气很容易霉断。

网友B:
买瓶绝缘漆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瓶绝缘漆就解决了。

谢谢回复,已经买回来了刷上试试,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买回来了刷上试试,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其实吧,女性家属用的指甲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