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张CD的播放时间

楼主(2023-08-13):
常见的正版CD一般播放40-50分钟(有歌曲10-12首),但也有一些播放70分钟左右的(大概16首歌曲)
是不是后者盗版的概率要大得多?

网友:
更大的问题是,现在的人做事态度没有古人那么严谨,曲目跟曲目之间的间隔,也就是头尾,是不是严格按照音乐制作要求?(CD本身是固定的)再说了,现在的音源也不一定是来自母盘,可能是转录的,头尾长度就更不规范了。有的曲目长度也不一样啊,例如排箫--森林之梦,长度7分52秒,飞越彩虹,长度5分2秒。

没有可讨论性

网友:
CD光盘的容量在650MB到800MB之间,最大的有890MB,市面上常见的是700MB。一首WAV歌曲的容量是20M-40M,一张CD究竟能装多少歌曲,看的是制作CD的人的心情,18-20首都能装得下。